数显的万用表测量机床的电路---[请教]

楼主(2007-02-21):
      你们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关于电工方面的,我是初学者,处在电的边缘,希望哪位同仁能给我答案!我用数显的万用表测量机床的电路:比如控制电路部分,我用红表笔和黑表笔搭在交流接触器的常闭触点的上下两条线上,可是测不出电压来,不知道是为什么?是不是我的测量方法错了,还是什么原因,希望能通过这社区得到答案?

网友:
Re: 请教

了解常闭和常开吗?常闭在常态下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Re: 请教

支持2楼的~~~~

网友:

象这种问题问一下周围的同事,我想问题明白的快一些!!!!!!!

楼主:

         如果没有电压的话,怎么测量呢?如果常闭的断路了呢?
我怎么检测呀!!!如果是常开的呢?用万用表怎么测量,这是我最想问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帮我的忙。

网友:

没吸合当然没电压,常闭点吸合后,选择适合你电路的电压挡,一表笔选择触点一端,另一表笔选择一电源点或接地点——与触点对应的一端(跳开其中元件)。有电压则吸合正常,没有就把电断开用电阻档手动测哦!

网友:

触点两端的电压很难随便说清楚,这要根据电路图或控制要求,结合主电路和控制电路进行分析。

网友:

楼主确实是该看看书了,常闭触点是指在自己状态下保持接通有电流信号流过如一根导线,是不会有电压的,除非接触器内部硅钢片氧化严重不能接通了,才会有电压,而这时就该维修了,呵呵!
楼主找本电工手册看看吧!

楼主(2007-03-25):

谢谢你们精彩的回答,我是搞机械的,电的东西我自然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不甘心,现在是机电一体化的时代,所以我们不能让社会淘汰!

网友:

建议使用指针式万用表检测数控系统,尤其是控制系统.

网友:

你的测量方法有些问题。你这样测的话如果接触器没有吸合且不管闭点带不带电都测不出电压来,如果闭点带电的话,这样测,两点之间压降很小,所以测不出。如果接触器吸合,闭点一端带电,另一端如果没有和地电位连在一起,也测不出实际电压,这样所测电压比实际小或测不出。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
我已经知道了
机械如海,学无止尽。
困难再多,有朋相助。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