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07-02-21):
各位使用SW的大侠们过年好!今天,我从社区里下载了4CD的SW2006,安装后运行出现这样的提示:

 L# o

   “COSMOSFlowks  authorization failed.

* H v c4 D+ b& N

    Please Check License Administrator Tool in the COSMOS Applications Program Group."

6 B9 B8 j; I T8 ]. g0 I

点击“确定”按纽后,又出现如下提示:

  “在访问适当的安全装置时产生问题。此装置可能已经遗失或具有无效的信息。此应用程序会立刻终止。”

我不知是怎么会事,请各位大侠们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我以前安装UG的时候装了好几次打开时也出现一个对话筐一点就全部关掉了,最后换在administrator帐户下安装才可以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你可以试试。

网友:

西北风zlh大侠:我也是初学SW,安装的也是4CD的SW2006。是按这个教及破解安装的。传上来试试看。要关掉杀毒软件哦。

网友(2013-05-15):
好像是要专门的破解,我一般只升级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希望有大虾可以帮助我们这等新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