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刃用的是什么材料,如何加工?---[请教]

楼主(2007-02-24):
我需要加工一种特殊的刨刃,长宽厚是1200*150*13,请问如何加工最经济,成本最低

我计划用T8板料高频淬火,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最好是低碳钢深碳

网友:

楼上的能说说选用低碳钢的理由吗?

楼主:

我听说用的是夹钢,不知那位大侠了解的更详细

网友:

我们用的是锋钢,也就是高速钢!

网友:

1支持楼主用钢板材料(省料),有T8板材吗?要注意T8热处理工艺规范,刃口表面淬火刀片利用率不高(刃口斜面磨去3mm,斜面上硬度就没了),整体淬火易变形但利用率高。渗碳淬火相当于表面淬火,渗氮类同。
2不知被加工的是什么材料(木料?),刨刃硬了就脆,软了刨不动。硬度是多少?
3做刀片的材料很多,明天查下再说。

网友A:

65Mn,T7A,9CrSi,3Cr13,4Cr13
15、20、45(调质+氮碳共渗)
机用木工刀片推荐用高速钢W18Cr4V

网友:

楼上的真是敬业
能多一点这样的会员就好了

网友:

我刚进入木工机械行业,直接就是一傻子!

网友:

应该不会是加工木头的吧,哪有这么大的木头零件的?如果可以的话,直接用碳素工具钢算了,成本会很低的

网友:

请问楼主是加工什么材料的,如果是木材料我们一般选45钢加高濒淬火,成本低,容易加工.

网友:

木工师傅用的刨铁、斧头是镶锋钢的,1省贵重金属,2容易磨削锋利,3当蹦裂时只是很小一块。
机用木工刀片还是推荐用高速钢W18Cr4V,要有足够的硬度,因为;1刀片受的切削力不均匀,2木材上有樟节或铁钉,3有的杂木是很硬的。

网友:

此帖不禁勾起我年轻时“斗木”的记忆,现在已经极少这些工具了,电视的一些栏目已经把这些东西作为新的古董来看待了。

据本人以前木作的经验,最理想是用汽车的弹簧片作刨刀,那可是既锋利、又耐用。

网友:

13楼的"斗木"我用过,因为我做过木匠(木模工),以前基本上是手工体力技术活,现在可好了,机械化程度高了,三夹板、细木工板、胶水、铁钉,学三个月就可以给东家打家俱挣钱了。
"木斗"原理己发扬光大了,大型拼焊件的划线,钣金、钳工就是用弹线的方法。

网友:

一句俗话:泰山不是堆的,牛皮不是吹的。本人当年“斗木”,虽然没有师承,可本领也不赖。结婚的一应家具(除了大床),全是自己的杰作。在大衣柜的开门结构上,还耍了点机械小花样,居然弄的所有来参加婚礼的人都不会开。

网友(2007-11-10):
回复 网友B:

你这是加工木料用的刀具吗?多大尺寸刨床用的?
一般的刨刀片用的是高速钢W18Cr4V
刃口处要热处理!

网友:
刨刀及其刀轴要符合以下欧洲标准,各位知道对应的中国标准吗?

网友(2008-07-04):
引用 网友A:
65Mn,T7A,9CrSi,3Cr13,4Cr13
15、20、45(调质+氮碳共渗)
机用木工刀片推荐用高速钢W18Cr4V ???????????????????????????

网友:
大家都认为木工刃具要求不是十分高。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木材的切削没有冷却办法,并且一般是高速切削。只能靠刀具的热硬性来克服高温退火。所以木工刃具多数是贴钢,切削部分采用价格高的优质合金工具材料。9CrSi,3Cr13,4Cr13
比较常用,和切纸、切塑料的刀具差不多,但和切削金属的工具钢材料是不一样的。

网友:
高速钢最省钱了!

网友(2009-03-08):
推荐高速钢

网友(2010-01-22):
憨老马 能把家具(至少是大衣柜的机构)示意哈子吗?

网友(2010-09-09):
这个刨切刀,只能说是小的,制造胶合板的板刨切机刀片才大,不应该采用全钢制造,合理是采用宽度50%左右的夹钢,这个刀片规格可以买适当大小的成品,自制除非你自己有可以加工的设备!外加工就不划算了(或者有好朋友帮忙)

网友(2010-11-19):
焊接高速钢的,即刃口是高速钢,基体用普通材料

网友:
用工具钢就可以了,或是合金钢也可以。

网友(2012-05-10):
我刚进入木工机械行业,直接就是一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