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请教]

楼主(2007-02-25):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都采用了什么机械结构?一台麻将桌售价好像在壹万左右吧,我想里面机构应该不会太复杂,但一定很精巧,哪位知道的话请指点一下,想好久了都想不明白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我也想知道,呵呵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麻将牌上半层有磁性,利用磁性相吸相拆原理使牌面都朝下。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但是麻将子之间就没有问题么??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呵呵!拆开一台看看就得了

楼主: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不买人家会让你拆吗?我这外边不远就有买的,但是不能拆开看的

楼主: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就算有磁性可以解决牌面朝下,那么“长城”是怎么垒起来的呢?并且没有一张牌出错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哪位大虾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等待中,有意思索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我和朋友玩的时候,当时麻将桌出现故障了,揭开看过,麻将牌是一张一张通过四周的输送装置分别送到了东西南北方向,当牌达到要求数量就不继续输送了,洗牌时向搅拌机一样在圆盘上转动,随机抽取牌送到东西南北方位的输送槽内,因为时间短,也没咋看仔细

楼主: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还是不明白啊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看同事拆开过一台,如3楼和10楼所言,桌内转盘洗牌,牌(无图面)被转盘磁铁吸起转至一槽,槽内磁性同转盘相排拆,牌落入槽下方的皮带上被分别输送到桌四边,每边有一机构限制牌墩数目,当时没细看,明天问一下同事再回复,我们这地自动麻将桌很多,玩牌的人也多,经常是麻将桌一坏,大家就掀开面板鼓捣,2、3分钟就搞定,然后继续玩牌,连单位的机修工都会修这东东,可我不会,实在惭愧。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转盘洗牌,磁铁翻牌,键条再动一个杆推牌,步进传动,每个方向的一个定位杆限止牌,凸轮往桌子上送,

楼主: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大概有个概念了,具体还是不清楚,要有个内部结构的图片就好了,呵呵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各位 网友好!

我不会麻将(也不想会),但对“全自动麻将桌”的结构还是很感兴趣的
麻烦有条件的网友帮证实一下:
?:这种麻将内嵌入的是铁性物质?还是磁性物质?

syw   070228---01.11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很简单 买张回来拆开研究就得了吗
按我所知  就是通过磁  来实现

楼主: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我也不会麻将,所以对它的结构也就不了解了,还请知道的朋友多指教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回开门造车大侠:嵌的是磁性物质。但磁性不是很大,而且靠近背面。当两个麻将背靠背时,是相斥的。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我看过别人维修麻将机。大致的原理如下:
1、零乱的麻将被从桌面中间的孔推下,落到桌面下一个倾斜安装的园转盘的盘面上。
2、园转盘上有几根略高于盘面的幅条,落下的麻将由于重力向斜转盘的下方滚落,又被幅条带到转盘上方,又滚落,周而复始。
3、在倾斜转盘的高点顶部,有一磁性物(极性与麻将的背面相吸,与有字的一面相斥)在转盘将麻将带到高点时利用磁性特性将部分麻将背面朝上吸起,完成麻将的翻面。此过程重复,直到转盘上没有麻将。
4、翻好面的麻将被送到一个入口(到底是利用转盘上的幅条推进去的还是吸住麻将的磁条也是转动的现在忘了)。入口处有一个机构将麻将一上一下地码成两层(是一列一列地码,而不是很多列一起码)。(这个机构上应该有个计数器,用来统计每个方位应放的麻将的列数)

5、码成两层的麻将被推到同步传送带上。传送带是不停的,传送带端头有一个挡板,码好的麻将送到此处被挡住。当麻将的列数达到预设的值时,此挡板开启,码好的麻将沿传送带被送到最远的一方。这个过程重复,直到四方全部码好。
表达能力有限,也不知各位感兴趣的社友能不能看明白。如楼主和各位大侠希望弄得更清楚一些请回帖,我可以去拍几张照片来。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学胜 网友好!

谢谢你在19楼的详细介绍,非常好!我想知道的更清楚,如方便的话,麻烦
拍几张照片上来。
谢谢!

syw 070301---05.25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和开门造车大侠一样,虽然看了19楼详细的介绍,但是还不是很清楚,如果有图片的话,肯定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以前也只是听说过自动麻将机,今天才知道她一点点知识。希望各位高手继续发表意见,把这个原理弄明白。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学胜 网友好!

早上醒来多想了一会儿……,为了答这道题特给会麻将的朋友打了电话问题了几个数据
//**********************************
4、翻好面的麻将被送到一个入口(到底是利用转盘上的幅条推进去的还是吸住麻将的磁条也是转动的现在忘了)。……
我的理解应该是:利用转盘上的幅条推进去的。
...................................................................
4、……入口处有一个机构将麻将一上一下地码成两层(是一列一列地码,而不是很多列一起码)。(这个机构上应该有个计数器,用来统计每个方位应放的麻将的列数) 。
我的理解应该是:四列等长,每列==17对。所以这个统计最好不用计数,用限位传感器更好。

//**********************************************
以上两点希望能在照片上得到证实。
谢谢!

syw  070301---08.50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我只是知道 要用很多个马达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开门造车大侠好!
因今天有事,没去拍照片,明天去。
当时请教过别人,麻将多少列,因各地玩法不同,所以列数也不一样。大部分是17列,也有15列的,所以自动麻将机的列数是可调的。所以我推测里面应该有一个计数器。另外在麻将机上有一个害似于编程器的数据接口,我想可能是用来给麻将机输入程序指令的。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我也好想知道啊,哪位大师能够给张简要的图图呢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学胜 网友好!

如果是随机列数的话,你在24楼处的发言应该是对的!
随机列数机构还可以有几种方案,但采用计数器方案应该是最简方案。

给你增加负担了,谢谢你!

syw 070301---23.57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开门造车大侠好!

今天去拍了几张麻将机的照片。供有兴趣了解的朋友一览。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一个小小的麻将机里,还是有很多学问和东西的,而卖价只有几千元钱。
顺便说一句:我前面的介绍贴子里有不少错误的说法,在此更正并向各位社友致歉!
因为我并没有从事这个专业,所以里面的名词都是我杜撰的,只是为了方便表述。望社友们不要认为是标准的。

从我们社区学到了很多东西,非常喜欢社区的氛围。也十分想为社友们贡献一点什么。做这件事只是表达一下想为社区出力的意愿,至于有没有什么意义,我想只要诚恳相待,迟早会有意义的。

楼主: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多谢学胜网友的帮忙!真的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困绕我好久了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谢谢这位网友,谢谢热情解答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可睹真面目,挺不错的.原先没见过内部结构,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呵呵.真长见识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又长见识了!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学胜 网友好!

非常感谢你上传的资料,非常的好!
资料中图八推举机构,应该是由电机带动的双螺杆推举方式。采用这种方式能做到平衡、同步。

我们热衷于猜想、探究,并非是为了仿造,而是为了增加积累,从而为在未来的某个其它的
项目能做到信手拈来。更何况,此是专利项目,是独家专利许可,大家都看得见,尽管价格
很贵(得一万多元),但无人敢侵权。如果是分许可由多家生产的话,就会打价格战。

再次的致谢!

syw  070304---06.48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价格大概在2000-4000左右,高档饰面的不算!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今天刚开始上班,我就碰上我想拉好久都没想明白的问题,谢谢学胜大哥的照片和解答,使我又涨见识拉!谢谢!

网友:

大家好! 我怎么看不到学胜 网友上传的资料的资料啊? 请大虾帮忙! 谢谢!

网友:

太阳磁铁网友:
在第27楼的附件里,是个PDF文件。

网友:

哈,蛮有意思的

网友:

学胜网友,感谢你的辛苦,让我长见识了,我一口气看完.慢慢再研究.

网友:

感谢学胜网友辛苦劳动!很认真的态度

网友:

终于知道了,第一次到这个论坛,气氛很好,以后常来。也算读过四年机械,不能让知识停留在昨天

网友:

我也很感兴趣

网友:

我以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总算弄明白了,谢谢

网友:

感谢!长见识了

网友:

牌的反正是什么原理呀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长见识了
引用 网友A:
转盘洗牌,磁铁翻牌,键条再动一个杆推牌,步进传动,每个方向的一个定位杆限止牌,凸轮往桌子上送,长见识了
长见识了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真是机、电、磁的经典合作啊,谢谢学胜的辛苦奉献!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呵,谢谢学胜大侠的劳动.
其实这个装置在自动化行业有很多.
中间一个模仿的是自动化料自振动装置,然后加上几个导向系统.
当然这个装置加了反身系统,因为需要翻牌.

我只有一个问题.
1.从图上看不出来,如果把一排的盘叠好以后,是如何送到下一排的.

好像是通过链条,但看不出来.

网友:
Re: 求教--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

48楼社友:
从图上是不好看出来怎样送牌。
如果你了解链式输送机就好理解了。
其实很简单:一条链条组成一个封闭的环形;上面等距离布置四个杆(链式输送机上的推头),一组牌的列数达到要求后,程序驱动链轮带动链条运行一段距离,链条上的杆推着这一组牌走就行了。

网友:

我也想看这个东东怎样工作的,不过,这个东东才2000多一台

网友:

哦,谢谢学胜.理解了.

网友:

今天又学到新东西了谢谢学胜

网友:

看了这么多,长见识.
我一直对此很感兴趣,只是没机会.
那东西我没有玩过,但是我想并不是完美的.
既然大家这么有兴趣,也了解到其中的原理,所以有玩过的,是不是谈一下它的缺点呢?????

网友:

学胜友:
"可别小看这个小玩意"中的小玩意到底是什么东东???
里面的电机都是什么电机?
总共有几个你说的"组合凸轮机构"?四个边是垂直的,是让麻将子转90度转90度这样走的吗?
过渡槽是固定在转盘里面的,而相对转盘又是不动的,那它又是怎么固定的呢??

网友:

53楼朋友:那个小玩意是栽在斜转盘上的几个小塑料棒。
我对电机不太懂,所以没看清。
组合凸轮机构是一个,它只负责码麻将
麻将是被链条推着在一个塑料槽里走的,转弯处也没有任何其他机构.就是滑动摩擦.
过渡槽并不是"固定在转盘里面的",是固定在转盘和磁条之间的.转盘和磁条转,它并不转.

网友:

麻将牌背面上装的不是磁铁,而是铁板。
在传送带上的才是磁铁
所以牌与牌之间不会有影响

网友:

要不就是有些磁化了,我试过的,把两张牌背靠背时靠不拢。

网友:

是通过链条,做17盯和18订有数字按钮,

网友:

谢谢学胜网友,真长见识

网友:

谢谢学胜
又学习了新的知识

网友:

我有点没看懂,留着以后在琢磨,谢谢学胜

网友:

告诉你们,自动麻将桌的缺点就是容易被做手脚,如果你们想打钱大点的麻将,最好不要打自动麻将,很容易被人家弄老千,因为麻将是磁性,你又看不出来个体的差别,稍微改下程序类的,你就中招了,切记!!

网友(2007-04-11):

经过大家这么一说我也有概念了,上次漏一张牌麻将机一直在洗牌,里面会不会还有什么传感器之类的

网友(2007-06-28):

该是铁性物质吧
要不出来就乱套了
磁铁也应该不是永磁的

网友:

感谢学胜大侠!62楼说的我也在想,如何确认牌数?没看出来。另外,牌与机器是绑定还是可以随意更换?

网友:

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

麻将的牌里面有磁铁,在洗牌的时候底部改变磁性,把牌都换到一个面上,里面有推牌的机械结构,牌被洗好的时候是固定在一个位置被顶上来的,那在顶上来的地方的两端应该有感应器.在旁边看过  ,有不对的地方  还望 指正  谢谢

网友:

判断正反靠光电管,其原理象激光鼠标.

网友:

再形象一点,就是超市里的,条码识别机.

网友:

支持66楼

网友:

汉啊
里面还真的有不少东西,我都不明白
改天有时间我要仔细的端详一下

网友:

菜鸟也有个问题,麻将机有两套不同颜色的牌,磁铁会不会乱套呢?

网友:

买个回去拆开研究研究。

网友:

就跟水泥搅拌机一样

网友:

     我也曾经在想这个东西的原理,今天看到上述大家解说也明白了些,有些也和你们的差不多。也有不同之处啊;例如:我没有拆过,仅凭想象里面可能有个小单片机,编写输入整个过程的需要控制的动作执行等等的程序,通过接口和一些其他传感器连起来。
    确认人牌数也可以是里面安装质量传感器(一付麻将牌数质量是定值)或者计数器(一付麻将牌数量是定值),事先在控制程序里设置好了。至于东南西北分垛如上面提到的通过机构旋转角度控制麻将垛移动到指定(程序里事先设置好的东南西北对应的旋转角度)位置。
    所以如果打牌大时不用它为好,里面的程序参数稍微改动就。。。。。。。。。。

网友:

有收获!!谢谢1

网友:

偶经常看见的,但没去想过,呵呵,好经典的问题
以后要注意观察,从身边学起

网友:

有意思,我也想知道一下。

网友:

第15楼,麻将牌后背是软磁,正面自动向下

网友(2007-08-22):

看了真是不可思议!

网友:

我也被这东东困扰了好久,好几次到麻将馆老板那儿去吹牛,就想拆开看一看,总是不好意思开口,因为我不会打麻将,从来没有给人家捧过场。今天有幸在社区看到图片和比较祥细的讲解,虽然没有全部弄明白,大致也有了一些了解。小小的麻将桌看来还真不简单,真是非常感谢学胜网友,你的劳动是非常有价值的,让我们长见识了。

网友:

肯定铁拉,想想就知

网友:

受教了

网友:

长见识了,感谢楼主。

网友:

这些网上都有,上网查以下就都知道了呀

网友:

以前见过,但一直没有琢磨透,看了上面介绍,总算是有了大致印象

网友:

感觉非常妙。谢谢学胜网友的热情解答

网友:

现在新的"雀友"牌子的麻将机也才2000多块.

和房子的价格比.真的便宜死了。..

网友: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想继续问一下,自动洗牌桌,怎么证实麻将牌被洗匀了。如果每次洗牌,牌都不匀话,肯定地说该产品没有达到性能要求。但通过怎样的实验来证明牌被洗匀了。有没有专用数学模型?

网友:

"学胜"真是有心人,看了PDF后知道了麻将机里面的一些构造,以前只知道它神奇,却不知道它里面竟是如此,涨见识了.
--看来还是亲自动手才能明白个所以然来啊!
谢谢"学胜"了,让我真正的明白了这个道理!鞠躬~~~

网友:

都说自动麻将机器可以作弊,我想可能是如下原理:举个列子--比如把4个2筒背后的铁片弄大点
,4个2筒在转盘上旋转,在还没有旋转到最高位置的时候就被磁铁盘吸附,这样4个2筒就被优先码好,然后控制色子的点数,从尔达到作弊的目的.不知道我理解对不,请各位大虾指正.

网友:

图9 列数调节旋钮
那小转盘上只有0-9个数字,如何实现15列或17列的呢?

网友(2008-10-08):
原先没见过内部结构,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呵呵.真长见识

网友:
看起来还很复杂呢,谢谢。

网友:
一台新麻将机售价大概2000块,自己买台看看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长城  以及四川话所谓的盒子牌  是可以遥控的  包括塞子的点数  随心所欲噶哈

网友(2008-11-22):
感谢27楼的PDF,受教了

网友:
现在一台麻将桌售价才两千多

网友:
有时间去拆一台看一下,我朋友那有一台旧的,不用了,但没时间过去

网友(2009-11-07):
有意思   谢谢给位  谁要是有个图就更好了  视频最好

网友:
好的 谢谢给位 很感谢论坛给我们的平台

网友:
很有意思  再次感谢

网友:
机构不怎么新鲜,只是做的确实很是精巧。
里面所运用的原理在自动化上面都能很容易找到的。
1、麻将分选:
圆盘转动,带动麻将,有弹簧机构分选入列,磁条分选(此原理在电池自动化产线有应用);
2、麻将分选后输送,皮带线输送,不难理解,工业上到处都是;
3、麻将堆码,此机构也很常见,不过在工业上都是用汽缸实现,很简单。但此处动力源为电机,所以需要凸轮机构,所以,此处确实做的漂亮,值得学习;
4、麻将推举,步进电机驱动,做起来比用汽缸要难,此处也是很大亮点;
5、计数等功能,就不用说了,单片机控制,此种控制程序对搞自动化的来说,小菜一碟。

总结以上,麻将机对搞机械设计的来说,确实值得去研究,很多机构做的确实很好,如果让我去设计麻将桌,功能肯定能做到,但在动力只需要电力情况下,无法完成。

网友:
自动麻将机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大约在十年前见到时还学得新奇,总要去看一看,倒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它是由一个筛盘组成,这在电子送料机上很常用,不断地把零散的材料送到进料口。对于麻将也是这样,在送料口(高端)麻将处于两种状态,一是朝下,二是朝上。在麻将在中间预置有一磁性材料(片状),在送料口的上方放一能吸引朝下麻将的磁铁,通过送料装置,就将朝下的麻将送入轨道,朝上的继续随送料转盘转动,在转动时,麻将不断受到平放的弹簧作用,这就有可能使用麻将进一步翻转,进而朝下(还有一些朝上),转盘继续转动,朝下的麻将牌又进入轨道,周而复始,最终所有牌都能进入轨道。
进入轨道有一个自动码牌的机构,第一牌来时,有一个托板自动下降,第二张牌自然码在其上,光电管检测到两个信号后,给出一个送牌指令,位置让给下一张牌。根据设定的规则,满18张或是17张时,自动运行,作为一边的牌往前送走,进入下一边继续码牌,等4个边都准备齐了,理牌过程结束。
如果少一张牌,那这个过程就不会结束,程序设计好了,等多长时间就会报错,也结束转盘转动状态。
这是一个上牌口的原理。
现在市场上有二个口上牌的,四个口上牌的机器,原理大致如此,只在断牌分边时有区别。
这种机器源于日本,日本的灵巧机械还是很有特色的。
看到机器前,我本分析是用电子原理的。我想如果是美国人设计,可能就用电子技术解决了。设想如下:
通过转动,见牌就上,自然有正有反,在理牌时有一个光电管专门检查牌的正反,如正则给出一翻转指令,如反则正常理牌,这样也能把牌顺利理好。
第二种方法,生产成本会大些,但不需要专用牌,普通麻将牌就可以了(不需磁性),而且不会出现牌分不开的现象,有利于如牌的分散。第一种机器由于转盘的转速不会太大,一般只能把牌翻转过来,并不能把牌充分混和,如三个红中在一起,可能下一盘就在一起。
机械原理不是很复杂。
市场价早在2000以下了。

网友:
学习,长见识了

网友:
昨天刚有人问到,清楚了

网友:
哈哈  好像还是不是很清楚呢

网友(2010-01-05):
plc控制的啊

网友:
用的是带磁铁的专用麻将啊

网友:
大概的意思是知道了

网友(2010-03-21):
终于把心中好久的疑问弄明白了

网友(2017-01-18):
我在麻将机制造公司待过,原理也可以讲给你听

网友:
1、首先是洗牌,下面一个大电机旋转。
2、牌进去旋转,由于离心力,自然而然进入运输麻将牌的四条轨道里。
3、正反面的调整:麻将牌里埋着磁铁,在厚度这个方向上偏心,所以牌正面和牌背面受力大小差距很大。利用磁铁,翻转成一致的朝向。
4、送牌的轨道由圆周渐渐升高,接近麻将桌桌面,并从四道口子同时输出。光电控制过牌张数,达到之后就不再进入。多余的牌可以再送入洗牌池。
5、每个出牌口张数发全,洗牌电机停止转动。四个小电机控制升降,把四道排好的麻将从桌腹中升起。
6、打完牌后,按钮按一下,桌中间升起一块圆板,所有牌从缝隙里推入洗牌池,圆板下降回原位,把麻将桌封好。
7、再重复1-6;

网友:
一、大大小小电机至少有28个;
二、每张麻将牌里都埋有磁铁;
三,过程控制是可以编程的,也就是说有作弊的余地。

网友:
长城垒起来是这样的:

1、首先是调整麻将牌的正反面,利用一块大磁铁,麻将牌从上面经过。比如正面可以通过,背面的话受到斥力,会自动翻转。
2、然后麻将牌横向进入一个直轨道,一张推一张;
3、排整齐之后,输送口升高一张麻将牌的厚度,继续往里送。这样就会形成一条两层的麻将牌。
4、过程由光电开关控制和计数,够数就不送了。

网友:
在四个输送轨道里,排好四条两层的麻将牌。
然后一起升出桌面,底下横条到达桌面高度后静止不动,使得桌面是平整无缺的。
最后,就可以愉快地打麻将了。

网友:
最早是单口机,后来有并口机,现在基本上是四口机。

网友(2023-10-10):
有轨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