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柴油喷射技术----HEUI结构图

楼主(2007-02-25):
图片如下:

网友:

液压驱动电控单体式喷油器,好象是卡特彼勒和另外一家公司联合设计的,它不需要凸轮轴使喷油套筒内的燃油压力升高到将喷油器针阀打开所需要的高压,采用液压方式而不是机械方式控制喷油速率,使喷油速率随着转速而变化,提高发动机性能,改善经济性,降低排放,卡特彼勒的供油系统和发动机总感觉有些与众不同,呵呵我喜欢

网友:

好东西,好东西

网友:

HEUI系统特点;
1. 中压共轨电控液压式喷射系统,共轨中油压在4~23MPa,机油泵输出低压油300KPa至高压机油泵(斜盘式轴向柱塞泵),由ECU控制共轨中的压力调节阀达到最佳性能值;
2. 系统共轨中不用燃油而用柴油机润滑油,有润滑油和燃油两套油路;
3.采用机油共轨油道油压驱动燃油增压活塞,对燃油增压,实现高压喷油,增压活塞的大小活塞面积比为7:1,喷射压力可达150MPa;
4.利用高速开关电磁阀控制共轨油道中机油进出增压活塞,实现燃油压力的上升与下降,从而实现喷油的定时控制;
5.通过采用预喷射量孔控制初期喷油率来实现预喷;
6.喷油压力与柴油机转速和负荷无关。

网友:

发一幅电控单体泵的结构原理图

网友A:

共轨喷油器模拟图

网友(2007-07-03):

跟卡特的不太一样的。

网友:

好啊!

网友(2007-08-19):

正在学习这方面的谢谢楼主,楼主是哪个厂?

网友:

新东西!用液压代替机械的,会不会增加维修难度?

网友(2008-01-13):
该种技术现在经过实践证明,工作并不是非常的可靠,由于采用机油作为液压油,机油肮脏后会引起喷油系统的故障

网友(2008-06-06):
维修的成本增加了很多.液压泵是不能修复的.一旦故障,就得换一个

网友:
学习了.  呵呵, 我们正在学习柴油机燃油喷射这一块呢...

网友(2008-09-03):
没看出来比电控高压共轨喷射好,哪位兄弟给对比一下

网友B:
喷嘴如何多次喷射

喷油器如何才能多次喷射

网友:
浅析博世喷油器---

引用 网友A:
共轨喷油器模拟图

  此喷油器针阀上有个弹簧,能够二次喷射,有预喷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喷油器如何才能多次喷射
电子控制的燃油喷射可以实现

网友(2009-02-18):
不知道与CAT比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