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学习铜和不锈钢的焊接---[请教]

楼主(2007-02-25):
我想学习以下铜和不锈钢的焊接,但我重来没有接触过,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和经验给介绍一下,小弟在此先谢过!~~

网友:

楼主最好先学习一下发贴,一个贴子好几个别字; 铜与不锈钢的焊接是不容易的,可以焊接,但是技术要求比较高,难度较大。主要是在恒温60度左右进行焊接,氩弧焊焊接时要让铜高出焊缝一个适当的高度,焊接时使电弧偏向铜的一方,以得到气密的焊缝;具体的一些焊接要领,要通过不断的摸索和实际操作来掌握。

网友(2007-05-16):

这个我出差去的一个客户就是铜钢焊,用的S201紫铜焊丝,mig焊 楼上是专家,我也听到电弧偏向铜,氩气一定要纯。好像铜件大的话,预热的话效果更好一些 。

网友:

如果结构允许,钎焊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