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数控车床,系统是810,电池---[请教]

楼主(2007-02-26):
急!西门子数控车床坏了?

系统是810的

七天放假归来上班第一天,启动机器显示保存数据的电池没电,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不关机,拿出电池盒换上新电池。

可关机重新送电机器却黑屏起不起来了,以为是电池有毛病之后又买了金霸王和金白象电池都不行。

可是装上以前的电池开机送电却能正常只是报警电池没电需换电池。

很奇怪的。问题不知道出在那?

还有最近的一年多来换电池的平率很平繁,正常的话最多一年换一下,现在却平均不到两月多就要换一下电池。

网友:

系统是810的

七天放假归来上班第一天,启动机器显示保存数据的电池没电,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不关机,拿出电池盒换上新电池。

可关机重新送电机器却黑屏起不起来了,以为是电池有毛病之后又买了金霸王和金白象电池都不行。

可是装上以前的电池开机送电却能正常只是报警电池没电需换电池。

很奇怪的。问题不知道出在那?

还有最近的一年多来换电池的平率很平繁,正常的话最多一年换一下,现在却平均不到两月多就要换一下电池。

你应该简单的维修知识都不知道吧。这样会把硬版烧了的,现在就你现象硬版已经出问题了
你的硬版要检测了哦,跟换电池的方法和步骤你也不熟悉,看维护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