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热式技术的优缺点及注意事项

楼主(2007-02-26):
蓄热式的优点:fficeffice" />

1、蓄热式技术是成熟的,在大型加热炉上可以使用,我们的加热炉是蓄热式的,加热厚板坯,板坯的最后可达ffice:smarttags" />320mm,长4200mm,宽2400mm加热效果很好。温度均匀,温差20度以内。

2、节约燃料,以纯高炉煤气为燃料,热值700Kcal,这一年就可以省出多少钱啊,大家可以算一算,高炉煤气1立方米才几分钱,一立方米天然气多少钱啊,一年就能省出好几千万。真的,我们算过。

3、不用建高大的烟囱,有加热炉的工厂哪个没有100m高的大烟囱啊,你用蓄热式就可以省了,烟囱只比厂房高个78就可以了。而且排演温度也就二三百度。

6 S n E. d' j7 F& W

4、现在蓄热体的寿命基本上不存在什么问题,使用1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不能光说优点,也得说说缺点以及注意事项:

1、换向阀密封的寿命问题,现在的换向阀的金属结构基本上没有问题,关键是密封垫特别容易烧损,虽然说密封垫是耐热橡胶的,但是跟1000多度的炉温相比,根本就不值一提,一旦炉温过高,密封垫很快就会烧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操作时要特别留意烟气温度。一旦经常性温度超高报警,那就说明十有八九是密封垫烧坏了。

2、管道布置的很多,很乱。比一般加热炉的管道要多一倍,整个炉顶全是管道了。

3、换向阀的数量,换向阀越多,故障点就越多,每天都会出问题,让人头疼。

所以不要单纯的追求分散换向,该集中的还是要集中,在不影响炉温调节的前提下,换向阀的数量越少越好。

4、换向周期问题,换向周期一定要把握好,一旦换向周期长了,排烟温度就会上去,就把密封垫给烧了。就由该报警了,麻烦。

5、蓄热体一定要尽量多留有余地,比如说40块就够了,我要装60块,一来万一哪天要超产,我蓄热体有保证,二来可以降低排演温度。

建议有焦炉煤气的还是用焦炉煤气吧,尽量不要只用蓄热式技术,蓄热式技术虽然节约燃料但是从我们操作工人来讲维修的东西太多,烦。

1 a, t' g1 m g

先写这么多吧。

网友:

朋友是哪个单位的,也做炉子吗,说的不错,希望多来参与技术讨论,呵呵。

楼主:

不是做炉子的 是用炉子的  看这个论坛不错就来 灌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做炉子的 是用炉子的 看这个论坛不错就来 灌灌水

1 L! ^( L B

在哪个单位啊,呵呵,有空常来啊,希望带给我们更多的现场经验。

网友(2007-06-30):

换向阀是个问题,我们公司做炉子的,机械方面主要攻克换向阀,现在弄得好多种出来,都硬密封。特点就是换向速度快,最好配合进口的优质气缸,使用寿命还可以,但是有内漏,不可避免的

网友:

蓄热式燃烧采用陶瓷球时,阻力很大,而且温度也很难控制,再请问楼上的,换向阀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网友:

温度控制主要是采用一套数模,有罗克韦尔方式,DAVY方式,还有几家。换向阀一般都是各个厂家自己的,控制好了,也行,使用不好的时候,问题很多。

网友(2008-04-11):
听说有一种回转式的,不用换向阀,我只知道在熔铝炉上用过。
不知道说的是不是同一种东西。

网友:
这个是蓄热式燃烧器,也叫再生式,下面两个再生床,内装鹌鹑蛋大小的再生球(蓄热体),PLC控制换向操作。
这个是用在熔铝炉上面。
只知道这么多。
好像大家都在讨论黑色金属,我只了解些有色金属方面的,不知道发言合不合适。

网友(2008-11-26):
现在的用分段分侧的集中换向的话,换向阀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分段分侧集中换向每段用两个空气两个煤气共四个换向阀,07年以后的基本都没什么结构的问题,而且集中换向即使朝温度了也不容易烧坏橡胶圈,因为是几个烧嘴共用一个换向阀,温度一掺混到阀前也就不高了

其实全分散的要是钱给到位了还是能用的住的,主要是现在的炉子公司太多,他们互相杀价之后为了保证利润用的件不好,

网友:
我在单位筹建了八座加热炉,四座推钢式,四座步进式,全是蓄热室,最早的是2001年建设投产的,最晚的今年5月投产。
3 j0 ~0 ^& O+ T% n关于换向阀技术,最早一座采用了分散换向,就是楼主所说的那种,换向阀经常坏,每周都要修一次,中间三座采用了集中换向阀,缺点是中间管道较长,煤气浪费比较严重,2005年开始采用了分侧集中三通换向阀,效果非常好,是我提出的设想,结果炉子的建设单位申请了专利,气得我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