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位置公差计算,一个头痛项目---[求助]

楼主(2007-02-26):
我最近有一项很头痛的项目,要求计算钻孔位置公差:

使用进口钻床,工件是塑胶件自己设计夹具,然后计算孔偏差多少?

在我实际计算过程中遇到很多疑点,下面是

1.钻床本身公差, 此公差如何测量?(钻床说明书上没有这方面的介绍)

2.钻床和夹具通过压板固定,是否也有一个小的公差?

3.夹具本身的定位公差

4.夹具和工件(塑胶件)的配合公差

5.工件自身公差.

假如钻床调节公差A1=0.005,,钻头摆动公差A2=0.005,钻床和夹具装配公差B=0.001,夹具执制造公差C=0.05,夹具和工件配合公差D=0.08,工件自身公差E=0.15

最后孔位公差将会是多少?

请大家指教.

网友:

理论不超过10
呵呵关键看你的加工技术钻头摆动公差是关键哦

楼主:

这不属于尺寸链计算,是加工精度的标准计算,但是在我以前的课本《机械制造技术基础》中这一节讲解的很简单,主要讲解定位误差. 在书中提到,加工精度△总等于定位误差 △定和其它(除定位误差以外)误差w的总和即:△总=△定+w w可按加工精度查表确定。大家同仁若有更详细的资料请发布于论坛。

网友:

塑胶件在加工过程中可用磨削代替切削。例如在车削过程中用角磨机代替车刀,角磨机转,同时工件也转,磨削过程中跟滑石粉。这样加工塑胶件尺寸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

老兄说明问题最好用图,也许你的问题只要考虑你提的第4点即可,别搞得太复杂。

楼主:

现在我搞的是一个系统的理论研究,实际上在夹具制作中,第4点都是实配的,公差也很小.

但是你想对Process监控和控制,你就的全面进行分析和计算

网友:

具休问题具体分析,万不得已,可以用块规定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