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机电维修复杂系数

楼主(2007-02-26):
求机电维修复杂系数

网友:

一般换线圈呢,费用是新电机的百分之60.% V& I$ @& E; Q2 ^
我原来电机厂接收外来修理的费用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完全按照新电机的做法来修理这台电机,检测也按照新电机的标准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