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那克0i--Mtc系统电池更换后,机车不工作---[请教]

楼主(2007-02-26):
我是齐齐哈尔市的,本单位机床在更换系统电池后不能正常工作,请高人们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系统参数可能丢失或紊乱且保在通电情况下更换电池,可以用还原卡还原参数,在不行就要请厂家了。仅供参考

网友:

无论任何情况下,换电池前需对系统参数资料等做一下备份,然后在系统给电情况下更换电池,现在可以对照参数表对照一下.看参数有无丢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齐齐哈尔市的,本单位机床在更换系统电池后不能正常工作,请高人们给予指点。谢谢。

在发那科0i-M/TC系统下,楼主更换的是哪个部分的电池?是伺服绝对编码器电池吗?机床不能正常工作,有什么报警信息?

1. 如果更换的是伺服绝对编码器电池,只需重新回零(或设定零点)既可.

2. 如果是由于操作不慎而导致系统参数或系统软件或PMC部分出现故障,可能就要花点工夫了.

3. 还是请详细说明故障出现的前因后果.另外极赞成楼上大侠的意见---未雨绸缪,早做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