铬酸盐处理---[请教]

楼主(2007-02-27):
请教:有没有详细说明表面处理的用途、方法及如何在外观上区分各种表面处理种类的资料?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铬酸盐处理就是钝化吗?它与镀锌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有多种色彩?

网友:

铬酸盐处理应该是钝化处理。热镀锌后处理包括钝化、预磷化和涂油。通过钝化处理,可以改善镀锌层的表面结构和光泽,提高镀锌层的耐蚀性能及使用寿命,并能改善涂层与基体金属的结合力。目前钝化处理主要采用铬酸盐钝化。在钝化液中添加一些活化剂,如氟化物、磷酸或硫酸等,使得钝化后得到较厚的铬酸盐膜。当钝化液中有氟化物时可降低钢带表面张力,加速成膜反应,并能增加化学抛光作用,使钝化膜细致光亮。对建筑用热镀锌钢板,日本NKK公司开发了具有极佳耐蚀性和耐黑锈性的特殊铬酸盐钝化涂层。多年来,学者们对无毒或低毒的无机缓蚀剂作为钝化剂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钼酸盐是其中的一种,其毒性低于铬酸盐,但钝化后的耐蚀性只与低Cr钝化相当。在无毒的水溶性丙烯酸树脂(简称AC)中加入少量的钼酸盐、磷酸盐(简称M)得到一种钝化液(简称ACM),代替有毒的铬酸盐进行钝化处理,结果表明,热浸镀锌层采用该无毒钝化液进行钝化,可以推迟镀锌层出现白锈的时间,其抗蚀性已接近铬酸盐钝化水平。尽管文献报道了各种不同的无铬钝化工艺,但目前还没有一种无铬钝化工艺能够完全代替铬酸盐钝化工艺。有的无铬钝化工艺在某些方面已经与铬酸盐钝化法相当,但其市场前景、应用范围及用户环保效果还需进一步研究。但无铬钝化取代铬酸盐钝化已是大势所趋。

网友:

有色差是由于表面 污染造成的,需清洗表面有机污物、油脂等

网友:

是钝化处理,镀锌后钝化可以成倍的提高镀锌层的耐蚀性能,钝化液成分的不同可以产生不同的色彩,可以根据需要(如外观、耐蚀性)选彩色、白色、黑色、还有军绿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