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毫米的螺栓断了,如何取出?---[求助]

楼主(2007-02-27):
求教,两个毫米的螺栓断了,有什么办法取出?这东西非常重要!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螺栓?最好说详细些。

网友:

太细了。如果东西不大的话,可以试试微加工。例如用聚焦离子束(Focused Ion Beam)在螺栓上刻一道槽,再用螺丝刀拧出。没有污染。
好的大学、研究所的微加工试验室或电镜中心估计都有这样的聚焦离子束刻蚀沉积系统(Focused Ion Beam Etching & Depositing System)

网友:

用同样的钻头打掉,重新攻螺纹
或用线切割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网友:

放电

网友A:

用电火花吧

网友:

断了,一可能丝扣乱了,坏了;二丝顶铆了;三不小心将丝帽搞断,但不可能。二楼说的对,你可以讲的再细些。三不可能,那么这肯定不是一个通孔,线切割好象用不上吧,如果时间来得及,求助高科技是最好不过,成本稍高但保险,我说时间是指你的地区这样的设备好不好找。利用手边的工具,四楼的办法,重新攻丝。用即钻即攻的那种,办法土点,但经济高效,半小时搞定。

网友:

赞成电火花

网友:

采用断螺栓取出器

网友:

如果条件许可,采用钻和攻大一号丝是比较经济和方便的

网友:

通常的办法是用1.4的钻头在断螺丝的中心钻一个孔,然后用丝锥过一下就可以了没有上面说的那么复杂。

网友:

赞成火花机打

网友(2007-04-06):

7楼和11楼的最地道,可是注意一个问题:零件或物体重要不?还有,螺栓的硬度是不是很高?

赞成电火花

网友:

11楼的方法较经济,适用于稍大的螺丝,可以一试。如果断丝太深的话还是用电火花为好。

网友:

2个螺栓用不好说啊,不知道断在里面有多少,如果断多的话11楼的方法有点风险,钻孔估计螺栓的强度不够,搞不好断的更深,到那时就麻烦了,还是不好说,楼主还是参考大家的意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做打算吧。

网友:
: 两个毫米的螺栓断了,如何取出?---[求助]

火花机打,怎么打?不会对零件有影响吗?

网友:

用螺母焊接呢,在领出来,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电火花加工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丝锥断在里面上些油 用焊接一根细些的焊丝 再取出的  螺母也应该可以吧

网友:

磨一根细一点的样冲,慢慢敲出来吧,我就这么干过,以前有一把山特维克的镗刀头,4000多元,也是M2螺栓断在里面,我就慢慢敲出来了

网友:

要看你的材料和断的深度,如果不深的话,可以使用螺丝取出器或者用小一点的钻头进行孔加工也是可以的,如果太硬获胜太深就要用电火花机床进行孔加工了,或者用激光进行孔加工,然后攻丝即可。
同时,因为是盲孔,肯定无法使用线切割。

网友:

可能
还是用火花机比较好

网友(2007-05-07):

我也觉得用电火花好

网友:

电火花好,不过用小一点的钻一下,在清理一下就可以的,就看能不能弄动了.

网友:

如果是通孔就用1mm钻头钻穿,再线切割!是盲孔的话看你有没有模具电磨头,用合金磨头(锥度的)打磨一个小槽再用小螺丝刀取出就可以了,试试看,行不?

网友:

电火花穿孔机

网友:

线切割行业用的小孔机可以解决问题。

他是用放电原理,可以加工出0.5-5mm的小孔(通孔/盲孔均可、孔深150-300mm)。

加工速度比较快。

网友:

一般都是用火花機來排解的

网友(2007-07-06):

一般情况是用电火花,但是电火花如果打偏了就很麻烦,我建议用1.6的钻头钻一个2mm左右深的孔,然后用内六方扳手插制内六方孔,然后加些润滑油,就可以将螺丝旋出了。

网友:

建议用小衣点钻头攻下

网友:

用钻头钻掉,如果是合金的螺丝的话,那么就改用好的钻头来钻,应该没有问题的,钻了后从新改用大一号的螺孔

网友:

如果旋进的扭距不太大的话,可以用钻头在螺丝断面上打个小眼,然后用相应的左旋螺纹丝锥攻丝

网友(2007-09-28):
一般在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钻头打掉,重新地理丝

网友:
很简单的的问题,11楼讲的很清楚,当然要点手艺了。

网友:
大家都不知道有专门的断丝锥取出工具吗,看这里

http://www.wmt.com.cn/Chinese/Product.asp?BigClassName=其它产品&Smallclassname=便携式放电破碎机

网友:
用线切割 小孔穿丝机

网友:
如果工程直径大,可用焊接把它加长高出孔口位置,如果小就用钻头打孔,攻丝。精密的话可上火花机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火花吧

同意;

不过用钻头打的方法可能也行;

网友:
赞成电火花,电火花保险一点

网友:
有两种方法,如果孔径较小,可考虑用穿孔机打,如果孔径稍大,可以用电火花打,这样打掉后基本一不破坏螺纹,打完后再用丝锥回一下丝更好!

网友(2010-05-21):
好像山特维克有一种刀具可以直接把它弄出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吧!

网友:
钻的办法,小于螺栓小径的中心钻;
没有合适的,选接近的中心钻在外圆磨上改制即可.

网友:
http://www.wmt.com.cn/Chinese/Product.asp?BigClassName=其它产品&Smallclassname=便携式放电破碎机

网友:
机修钳工常遇到的问题,用一细些的钻头把,磨一把稍尖些的阳冲,冲尖抵住螺栓边部,用榔头轻轻地敲,就可以退出来了。

网友:
如果条件许可,采用钻和攻大一号丝是比较经济和方便的

网友:
电火花好。。。。。。。。。。。。。。。。

网友(2010-06-20):
可以试一试电火花打孔,然后重新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