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0i系统如何进入伺服画面?---[求助]

楼主(2007-02-27):
我公司有沈阳第一机床厂生产S1--343A数控管螺纹车床,按维修说明书无法进入伺服画面.还有何方法进入伺服画面?谢谢指教!

 ~

网友:

对于0i系统来说,设定参数 PAR 3111.0=1

 h5 f' W

应该能够显示伺服设定画面.

- v( E0 `; k u

网友(2007-11-21):
楼主是那里的,管螺纹车床?是做石油管螺纹么?
我厂也是做这个的,,,可以讨论哈一些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