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箱的温度多高算正常---[请教]

楼主(2007-02-27):
给客户做的液压站油箱温度在45度左右,站上的阀50多度,最高到过67度,正常吗?与溢流阀内泄是否有关?正常情况下液压箱和液压阀温度多少啊。

网友:

应该属于正常,附:各种机械允许的油温
数控机床:正常工作温度30~50,最高允许温度55~70
一般机床:正常工作温度30~55,最高允许温度55~70
机车车辆:正常工作温度40~60,最高允许温度70~80
船舶:    正常工作温度30~60,最高允许温度80~90
冶金机械、液压机:正常工作温度40~70,最高允许温度70~90
工程机械、矿山机械:正常工作温度50~70,最高允许温度70~90

网友:

液压箱温度取决于用户所用液压油型号,#32最为稳定,一般液压箱温度控制在30~60度之间.不宜过高.可用外循环系统用水循环降温.

网友:

2楼说的对,主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油箱的大小程度,一办我们设计工程机械的,油箱容量1600L,允许最高温度85度.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但是应该提醒你的客户,如果是油温突变或者油路有振动等不正常情况,则要考虑系统是否存在问题了。

网友:

设备允许那么高温度,但是油品不应该长时间在高温下运行。

网友(2007-10-20):
液压专

46#液压油的中间点黏度为46。中间点黏度是在45度测的~所以45是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