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为何会出现凹坑?---[图,请教]

楼主(2007-02-27):
想请教各位大虾,金属表面为什么会出现如照片所示的凹坑?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什么处理或加工后形成的,也就是说这个金属是什么材料?什么状态下有这样的凹坑,请说清楚点?

网友:

这类凹坑似乎是很常见的,至少铁的器物表面比较常见。

网友:

腐蚀。楼主给的信息太少

楼主:

材料是调制后的40CrNiMo,材料要受到一定压力流体的冲击,环境为弱碱性液体环境。
腐蚀的具体原因又是什么呢?

网友:

氧化腐蚀
用不锈钢

网友:

楼主给的资料太少了
看图应该是长期有水滴到物体表面因而金属被氧化腐蚀,说白了就是生锈

网友:

是氧化腐蚀,把生锈的铁器用抛丸机一抛,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应该是腐蚀,和原电池是一个原理.

楼主:

我知道是生锈了,但是表面的麻点凹坑是怎么产生的?从图片上可以看出腐蚀不是整体,只是局部。为什么不是整体腐蚀,而是局部麻点?
谢谢!!还望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腐蚀,有杂质

网友:

10楼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楼主也说了:材料要受到一定压力流体的冲击,弱碱性液体环境。就先说冲击吧,如果长时间的冲击,就会形成点蚀,管道中涡流也属这一种腐蚀。朋友,你想想滴水穿石的道理,我想你会明白一些的。再一个,若在弱碱性下,材料又是合金,这就会在材料内部形成无数个原电池,阴极不断的腐蚀,天长日久,在材料局部也会出现很多凹坑。总体来说:我个人认为材料表面的凹坑是点腐蚀与化学腐蚀相结合长期作用的产物。

网友:

高温、高压、化学等都很容易出现,
不同的工作条件用针对性的方法去处理就好了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