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为何不会生锈?---[请教]

楼主(2007-02-27):
不锈钢为何不会生锈?是因为Cr的作用,还是因为N的作用?i

网友:

cr 的钝化作用

网友:

其耐蚀性随钢中铬含量的提高而增加,当
铬含量达到某一数值时,钢的耐蚀性发生突变———从易生锈到不生锈,从不
耐蚀到耐腐蚀。研究进一步表明,引起耐蚀性发生突变的铬含量,则因腐蚀
环境和钢中其他元素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不锈钢的不锈耐蚀性主要是由于钢
的表面上富铬氧化膜(钝化膜)的形成。

网友:

当铬含量>12%后才使钢具有不锈性,因此,不锈钢的铬含量一般均在12%以上。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那末按照这种理解方式40Cr也应该算是不锈钢喽?

网友:

不好意思,我不太确定,没接触过,不过我觉得应该属于不锈钢。

网友:

40Cr不属于不锈钢,40是指含碳量为0。4%左右。Cr的含量小于1。5%。

网友:

多谢楼上了

网友:

楼上2,3,7的解答是对的。
例马氏体不锈钢(可以调质或调质+表面淬火)1Cr13,2Cr13,3Cr13,4Cr13,随着含碳量增加,硬度提高,耐腐性下降。

楼主:

例马氏体不锈钢(可以调质或调质+表面淬火)是因为它们的含碳量比较高吗?

网友:

呵呵,长见识了

网友:

那多少分量钢板超过<12%的铬含量属于不锈钢范围呢? 5   (计量单位)

网友:

不锈钢具有高的耐腐蚀性能,这主要是加入了大量铬、镍的缘故。钢中加入铬、镍与空气中的氧发生作用,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含合金元素的复合氧化薄膜,这种薄膜在许多腐蚀介质中具有很高的稳定性,从而防止金属被空气或其他腐蚀介腐蚀。另外,当铬溶入铁基固溶体后,可使其电位提高;高于12%的铬能强烈提高钢的钝化能力。

故从上可知,并不是铬含量只要大于12%,就是不锈钢,当然40CR也就不是不锈钢了。

网友:

顺便问一下,4CR13在什么情况下容易生锈?比2CR13如何?谢谢!

网友:

4CR13与2CR13耐腐性相当,由于C含量不同导致在强度(硬度)上差异很大。

网友:

太长见识了,你们太有才了!!!

网友:

    通俗地说,不锈钢就是不容易生锈的钢,实际上一部分不锈钢,既有不锈性,又有耐酸性(耐蚀性)。不锈钢的不锈性和耐蚀性是由于其表面上富铬氧化膜(钝化膜)的形成。这种不锈性和耐蚀性是相对的。试验表明,钢在大气、水等弱介质中和硝酸等氧化性介质中,其耐蚀性随钢中铬含水量的增加而提高,当铬含量达到一定的百分比时,钢的耐蚀性发生突变,即从易生锈到不易生锈,从不耐蚀到耐腐蚀。不锈钢的分类方法很多。按室温下的组织结构分类,有马氏体型、奥氏体型、铁素体和双相不锈钢;按主要化学成分分类,基本上可分为铬不锈钢和铬镍不锈钢两大系统;按用途分则有耐硝酸不锈钢、耐硫酸不锈钢、耐海水不锈钢等等,按耐蚀类型分可分为耐点蚀不锈钢、耐应力腐蚀不锈钢、耐晶间腐蚀不锈钢等;按功能特点分类又可分为无磁不锈钢、易切削不锈钢、低温不锈钢、高强度不锈钢等等。由于不锈钢材具有优异的耐蚀性、成型性、相容性以及在很宽温度范围内的强韧性等系列特点,所以在重工业、轻工业、生活用品行业以及建筑装饰等行业中获取得广泛的应用。

奥氏体不锈钢
  在常温下具有奥氏体组织的不锈钢。钢中含Cr约18%、Ni 8%~10%、C约0.1%时,具有稳定的奥氏体组织。奥氏体铬镍不锈钢包括著名的18Cr-8Ni钢和在此基础上增加Cr、Ni含量并加入Mo、Cu、Si、Nb、Ti等元素发展起来的高Cr-Ni系列钢。奥氏体不锈钢无磁性而且具有高韧性和塑性,但强度较低,不可能通过相变使之强化,仅能通过冷加工进行强化。如加入S,Ca,Se,Te等元素,则具有良好的易切削性。此类钢除耐氧化性酸介质腐蚀外,如果含有Mo、Cu等元素还能耐硫酸、磷酸以及甲酸、醋酸、尿素等的腐蚀。此类钢中的含碳量若低于0.03%或含Ti、Ni,就可显著提高其耐晶间腐蚀性能。高硅的奥氏体不锈钢浓硝酸肯有良好的耐蚀性。由于奥氏体不锈钢具有全面的和良好的综合性能,在各行各业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铁素体不锈钢
  在使用状态下以铁素体组织为主的不锈钢。含铬量在11%~30%,具有体心立方晶体结构。这类钢一般不含镍,有时还含有少量的Mo、Ti、Nb等到元素,这类钢具导热系数大,膨胀系数小、抗氧化性好、抗应力腐蚀优良等特点,多用于制造耐大气、水蒸气、水及氧化性酸腐蚀的零部件。这类钢存在塑性差、焊后塑性和耐蚀性明显降低等缺点,因而限制了它的应用。炉外精炼技术(AOD或VOD)的应用可使碳、氮等间隙元素大大降低,因此使这类钢获得广泛应用。

奥氏体--铁素体双相不锈钢
  是奥氏体和铁素体组织各约占一半的不锈钢。在含C较低的情况下,Cr含量在18%~28%,Ni含量在3%~10%。有些钢还含有Mo、Cu、Si、Nb、Ti,N等合金元素。该类钢兼有奥氏体和铁素体不锈钢的特点,与铁素体相比,塑性、韧性更高,无室温脆性,耐晶间腐蚀性能和焊接性能均显著提高,同时还保持有铁素体不锈钢的475℃脆性以及导热系数高,具有超塑性等特点。与奥氏体不锈钢相比,强度高且耐晶间腐蚀和耐氯化物应力腐蚀有明显提高。双相不锈钢具有优良的耐孔蚀性能,也是一种节镍不锈钢。

马氏体不锈钢
  通过热处理可以调整其力学性能的不锈钢,通俗地说,是一类可硬化的不锈钢。典型牌号为Cr13型,如2Cr13 ,3Cr13 ,4Cr13等。粹火后硬度较高,不同回火温度具有不同强韧性组合,主要用于蒸汽轮机叶片、餐具、外科手术器械。根据化学成分的差异,马氏体不锈钢可分为马氏体铬钢和马氏体铬镍钢两类。根据组织和强化机理的不同,还可分为马氏体不锈钢、马氏体和半奥氏体(或半马氏体)沉淀硬化不锈钢以及马氏体时效不锈钢等。

转贴:east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