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硼是怎样处理的?---[请教]

楼主(2007-02-28):
各位大虾有谁知道.热处理硼化<渗硼>处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淬火回火后芯部硬度HV470-560.我不知道那位大虾知道,渗硼是怎样处理的.谢谢

网友A:

楼主听说过渗碳淬火和渗氮处理吧。
工件表面渗入硼的热处理工艺称为渗硼,可提供极高的表面硬度(1500-2000HV)、耐磨性(远非其它表面硬化层所可比拟)、红硬性(900-950C)以及在盐酸及碱中的高抗蚀性。
渗硼温度900-1050C,之后需进行淬火,以提高心部强度,避免渗层压碎剥落。淬火时冷却过快也会使渗层出现裂纹。常在渗硼后直接淬火。
渗硼层一般为0.1-0.3mm,钢中含碳量越多,渗层越薄。W、Mo元素急剧减小渗层深度,其次是Cr、Si、AL,而Mn、Ni、Co几乎无影响。
渗硼工艺适用于钢、铸铁及硬质合金等材料,在冷、热模具上效果很好,摩擦系数减小,耐磨性显著提高。
常用问渗硼工艺有固渗硼体、气体渗硼、盐浴渗硼和盐浴电解渗硼等。
低温固渗硼体、固渗硼体-等温淬火复合处理、粉末渗硼、膏剂渗硼、辉光放电膏剂渗硼、深层膏剂渗硼、自保护膏剂渗硼、盐浴渗硼、盐浴电解渗硼、铸铁渗硼、辉光放电气体渗硼、硼锆共渗、渗碳渗硼、渗氮渗硼、液体稀土钒硼共渗、膏剂硼铝共渗、超厚渗层硼铝共渗、硼钛共渗、镀镍渗硼、硼碳氮三元共渗、渗硼复合处理、渗硼感应加热复合处理、感应加热渗硼、激光加热渗硼、稀土渗硼、不锈钢硼氮共渗。

网友(2008-08-16):
看三脚猫大侠的帖子真是长见识.昨天遇到要求渗硼的零件,当时感觉挺陌生.还以为渗硼就应该是最后一道工序了,没想到还需要淬火.不知渗硼的价格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
以前只知道渗碳、渗氮或碳氮共渗,现在才知道还有渗硼。谢谢2楼。

网友(2019-08-10):
引用 网友A:
楼主听说过渗碳淬火和渗氮处理吧。
工件表面渗入硼的热处理工艺称为渗硼,可提供极高的表面硬度(1500-2000H ...

请问我想要金属锯条渗硼的话,加渗硼剂800度渗硼。渗硼结束后还需要淬火吗,还是先淬火再渗硼。
渗硼完成后还需要打磨吗,(普通碳钢,或者弹簧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