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米和六米的油缸加工方法

楼主(2007-02-28):
请教:三米和六米的油缸加工方法和所需要的设备,缸径200

楼主:

三米和六米是行程

网友:

三米和六米的油缸加工工艺是一样的,
只是所采用的设备规格可能不同

网友:

用专用的深孔镗床,不过6米的难度估计较大

网友:

有种专用的镗铣床,采用专用的刀具,前进为镗削加工,后退为滚压。工艺非常先进,效率非常高。3m长的缸筒仅需2.5分钟,6m长仅需5~6分钟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我先想粗镗后拉削,后来考虑变换缸径,换拉刀不划算,请问下5楼网友,那镗铣床型号能否告知,还请大家继续支招

网友:

用你手上有的设备做出才牛。问人家的设备,你估计要加工多少才能买。

网友(2007-06-16):

标准缸径吗?买成品

网友:

可以买行磨管
大概8000多一吨

网友:

用滚镗头加工.

网友:

"3m长的缸筒仅需2.5分钟",那进给速度是1200mm/min,换算得20mm/s,刀具转速该有上千转,请教5楼的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

市场上有各种规格的缸筒材料,内表面加工处理好了,根据你行程的要求,截取一段焊上端盖和油管接头就可以用了,我做个进口汽车吊机的支腿油缸,行程比较短,只要能克服焊所产生的变形就OK了,不过要保证不变形还是相当难的。

网友(2010-01-19):
这么长,这么保证圆柱度?

网友:
可以提供深孔镗机床,专门用于加工油缸缸筒。
它采用镗削和滚压复合可调整刀具,一次成型。
最大加工范围:φ300,3米,6米,9米3种规格。
加工精度可达到:直径公差0.1;粗糙度Ra0.4。
生产效率极高。

网友:
5#的朋友:这么先进的机床能否向大家介绍一下?

网友:
不会是把计量单位给搞错了吧?

网友:
机加工偶是“老外”,请高手们支招,偶也学习学习!!!

网友(2010-02-26):
镗好孔用珩磨机磨啊,也很快的。珩磨机是做油缸的公司都要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