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水管应选用什么样的材质?---[请教]

楼主(2007-02-28):
现有一个水管的材质问题,想与大家讨论一下,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现有6"和8"的水管,管内流体为海水,0.6Mpa的工作压力,正常工作状态的水温度为55摄氏度,偶尔会达到65摄氏度,水管外表面常年暴露在潮湿海风中

W8 A2 q4 G i: c- d

想请教各位上面的水管选用什么材质最合适,当然经济性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不能成本太高。

我们以前一般使用PP管,但是会有老化严重的问题

网友:
Re: 请教:下面的水管应选用什么样的材质

sus304不锈钢管。

楼主:
Re: 请教:下面的水管应选用什么样的材质

SS304对于海水不能防锈,在高温海水中会生锈,甚至SS316L我们也考虑过,也会有出现生锈腐蚀

网友:
Re: 请教:下面的水管应选用什么样的材质

可以试一试:HSn70-1  锡黄铜(海军黄铜)。

网友:

不知楼主是用在什么地方上的,连接情况如何?用CW602黄铜做管子,当然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但成本也是很高的,想必你也知道现在的铜价。如果工况

 r+ Y1 W

允许的情况下,请考虑是否可用塑料水管或工业陶瓷管。

楼主:
Re: 请教:下面的水管应选用什么样的材质

谢谢上面的几位
铜管的价钱实在是不能考虑,因为用量会很大,成本太高了
我们以前是用PP材质的,但是不太理想,现在是想找点更合适的非金属材料,而且市场上也容易采购的

网友:
Re: 请教:下面的水管应选用什么样的材质

用氯醚橡胶(CO\ECO)做管子试试,特点是耐脂肪烃及氯化烃溶剂、耐碱、耐水、耐老化性能极好,耐臭氧性、耐候性紧挨热性、气密性高。不过不知道价格。
者只是建议,你还可以试试工程塑料管子。

网友:
Re: 请教:下面的水管应选用什么样的材质

请楼主告知用PP管为何不太理想,目前市场上较普便的塑料管就是PP管了,但也有改良性的PP管,也有POM材料的,可POM管需定做(因为还没有形成批量

生产。楼主可否能说的再详细点,看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种合适的材料。

网友:

钢衬PTFE管道,钢衬ETFE管道,钢衬ECTFE管道,肯定行。CPVC管道可能也行

网友:

PPR

网友:

或用化工U-PVC管) Z7 `- o1 {; i! f" V

网友:

可以考虑加厚的聚四氟乙烯管,耐酸碱,便宜

网友:

玻璃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