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NPT 请问加工尺寸多长。

楼主(2007-02-28):
我想找那个对照表。

谁有帮帮我。

8 I3 W/ r% f M$ y0 `

网友(2007-04-12):

美制标准管用推拔螺纹!
不知道楼主的要求是什么??
     d 螺   距
TPI
 符号表示 L X Y
右刀 左刀
外螺纹刀片 3/8" 27 16ER27 NPT 16EL27 NPT 16.5 0.8 0.7
18 16ER18 NPT 16EL18 NPT 0.8 0.7
14 16ER14 NPT 16EL14 NPT 1.5 1.1
11.5 16ER11.5 NPT 16EL11.5 NPT 1.5 1.1
8 16ER8 NPT 16EL8 NPT 1.5 1.1
内螺纹刀片 3/8" 27 16NR27 NPT 16NL27 NPT
16.5

0.8 0.7
18 16NR18 NPT 16NL18 NPT 0.8 0.7
14 16NR14 NPT 16NL14 NPT 1.5 1.1
11.5 16NR11.5 NPT 16NL11.5 NPT 1.5 1.1
8 16NR8 NPT 16NL8 NPT 1.5 1.1

网友(2007-06-06):

NPT标准在哪能找到呀,再GOZ是什么标准呀,能提供一下吗,谢谢/

网友(2007-11-17):
NPT标准在《公制 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中有,这里对各种螺纹都介绍得比较多。

网友:
NPT管螺纹就是我国的“GB/T 12716      "60°圆锥管螺纹”一般机械手册中都能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