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列滚珠NU系列轴承的接触角应该是多少?

楼主(2007-02-28):
单列滚珠NU系列轴承的接触角应该是多少?谢谢指教,我认为是0度.

网友:

NU圆柱滚子轴承不存在多少接触角的说法。

网友:

接触角是对角接触球轴承而言的

网友(2011-12-05):
NU系列轴承是圆柱的没角度之说

网友:
单从接触角的定义上来讲,应该是零度。但是从来没有听说圆柱滚子轴承还有接触角度一说,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