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内倒角---[图,请教]

楼主(2007-02-28):
如图圆周上有6个4mm孔,大孔直径是37.5mm材料是A6061,我现在做了个工装钻孔后,内孔毛刺很多达不到客户的要求,手工去毛刺很费时间并且容易刮花表面,因为是量产40000件/月产品为光学零件外观要求很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楼主:

呵呵,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做一个管套,一端有Φ3.8的孔,另一端装Φ8的短钻头,整套件总长度小于加工件大孔直经37.5mm,钻卡头卡住一根Φ3.8的轴,通过Φ4孔从加工件大孔直径37.5mm内装上管套和钻头,用顶丝顶紧,这时可加工对面的Φ4孔内倒角,划一下就行了。

网友:

用以色列“诺佳”去毛刺刀。

网友:

请说明是哪个孔。这个和你的工艺路线有点问题
还有就是刚性问题,应该是重点考虑的,光学工件用手工去毛刺的话也是不合格的

网友:

以色列NOGA迷你翻转式修边器,非常适合于两边孔口修边去毛刺。型号:RC1000 加工范围:3-5.5mm

网友:

用划孔的方法啊,我们现在加工产品的内孔倒角,就用此方法.实用而简单,操作也方便.

网友:

这个翻转式修边器挺好,结构简洁,效率高。看了开阔思路。

网友:

量大的话,做一个锥齿传动的划孔器得了。这个应该难不住楼主吧!由主轴伞齿传动,分出6个小水平分支,楼主所加工的备件内部是要装活塞或密封圈么,要注这么高?

网友:

整机械的,比手工的精度高而且稳定

楼主:

谢谢3楼4楼的意见.但是那样的话是不是速度太慢了?40000件的月产=4万X6=24万/22天=每天=1万多.

网友:

可做一个90°角的6点组合的钻头,6个钻头可同时径向移动,这样可同时倒6个孔的内边倒角,效率可提高。你的生产量要求可以完成。

楼主:

我现在是做的这样的刀具

网友:

毛刺的问题的确很费力,我们这里也有这种孔,精度不高所以只是做了一个与工件内孔配合的冲芯,钻孔加工完成后用冲芯冲一下。不知是不是适合你这里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是做的这样的刀具

楼主的图很不清楚啊,还有这句话不太理解,您是做这样的刀具的零件还是用这样的刀具来加工呢?呵呵。

网友:

以色列的去毛刺刀,我用过。适合于比较软的材料,像;铝铜等,太硬的不行,慢而且费劲效果还不好。建议采用自制的涨轴类工具,像楼上的所述。

楼主:

照片是两面的情况,用小齿轮带动倒角器,工件靠在A面上往上推,效率还可以,我想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帮你设计个专门的机器!有意的话请回贴!

楼主:

谢谢浪卷云:
       我现在用的倒角的简单的装置成本500元左右,加工的成本大约0.05元,但是倒角的效果不是很好,在考虑加工成本的情况下,如果有更好的办法,大家就来探讨探讨。

网友:

孔内的倒角是否有其他用途,还是仅是为了去毛刺?在满足无毛刺的要求下是否可以不倒角?

楼主:

图面的要求是C0.1,正常的理解是去毛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但是孔角不可以是尖角.这个工件量挺大,必须要考虑加工成本.

网友:

我想的是采用冲孔的方法,外侧完全可以满足要求,只是内侧会出现棱角(模具做的好,可以实现无毛刺)。
具体方法是内模固定在垂直液压伸缩杆上,零件套在内模上,工作时内模上移,顶住上面的固定挡板,用6个冲头同时水平冲孔来保证6个孔的位置度以及精度,并提高加工速度。

说明:1、固定挡板应能准确控制零件冲孔位置,为了防止把固定挡板顶掉,液压伸缩杆上应装有限压阀!

9 F2 w2 ] b9 B+ H

2、水平冲头可以装在油缸内,起到稳定导向作用,并保证精度!

3、条件可以的话可以用电气控制系统,自动控制内模的移动以及冲头移动,实现自动加工。人只需要在内模下移的时候更换零件。(间隙时间要设计好)

4、加工一个零件上的6个孔总用时不超过10秒!

请楼住考虑一下,如果可以使用别忘记说声谢谢!!这样足够了,如有其他问题,请继续联系!

网友:

上面的方法只是我的设想,希望各位高手指点、评论一下它的可行性!

网友:

用一个直径约500毫米的铸铁容器,里面放上若干工件,把废旧砂轮锤成约1厘米的碎块和工件混合在一起。设计一个震动装置,让容器不停的震动。这样可以去除工件上的所有毛刺,且效率很高。

网友:

这样会损坏工件表面的啊?楼主说手工磨的时候都会有影响呢!

网友:

楼主是否对化学浸泡去毛刺感兴趣呢,我们老板研制的化学浸泡液就是专门去毛刺的。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给我们寄需要去毛刺的零件,我们使用化学去毛刺方法加工后给您寄回去,你看一下效果是否满意。

网友:

海哥的办法真高明,原来我也用过,是一位老师傅教的,现在都记不得了呵呵!不过是用专用的金钢砂!

网友:

可否先钻6个孔,再加工37.5的孔啊?

网友:

同意一叶知秋么 网友的观点,是不是工序改下会收到意外的效果,如果是先加工6个小孔,即使此时内孔和外园有毛刺,在对内孔和外园加工时都把毛刺加工掉了。不过前提是6个小孔只是要求去毛刺并没要求倒角,如果要求倒角而不是纯去毛刺,那这样的工序也解决不了问题。

以上属个人意见,不知道各位大侠认为通过改变工艺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

是要求去毛刺还是要求倒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否先钻6个孔,再加工37.5的孔啊?

# [ c" u j' q- b

这样加工的话毛刺是不是会翻向小孔里面?呵呵

楼主:

24楼说的应该用振磨抛光机吧

网友(2007-04-28):

  内外孔倒角装置.适用孔径:8mm-60mm  厚度:2mm-50mm。适合大批量生产,生产效率高,最快可达300-400/小时;生产质量优,无痕迹,表面光滑。是理想的倒角专用工具.需定做。

网友:

因为毛刺为曲面.用硬性刀具很难加工,要考虑弹性加工

网友:

我给个小建议.改进刀具
    做一个直径为4mm的偏心套,中间孔径为2mm,偏心量为0.25mm,在偏心套上铣出限位槽.中间2mm孔内配做专用倒角刀具,使其刀尖距刀体中心小于2mm,且刀体柄部有限位杆,将刀体装入偏心套后旋转刀体至限位槽位置时,刀尖刚好伸出偏心套外圆,可以进行去毛刺了.

网友:

不知道套的壁厚多大

网友:

楼主:

你可以先加工小孔,再加工大孔,以减少毛刺的产生.对于毛刺,可以自制一个小工具,有点象小手枪,用手一勾扳机,前面的小倒角刀一旋转,就可把毛刺刮掉.有点象前几年黑市上卖的手动剃须刀.试一下应该没问题,只不过操作工有注意不能把加工表面碰伤就行.

网友:

楼主:

你可以先加工小孔,再加工大孔,以减少毛刺的产生.对于毛刺,可以自制一个小工具,有点象小手枪,用手一勾扳机,前面的小倒角刀一旋转,就可把毛刺刮掉.有点象前几年黑市上卖的手动剃须刀.

试一下应该没问题,我们这有一种零件的问题和你们类似,也用过那种高档的倒角刀,工人奇累,成本奇高,后来工人发明的工具.

只不过操作工要注意不能把加工表面碰伤就行.

网友:

用倒角机,一次同时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否对化学浸泡去毛刺感兴趣呢,我们老板研制的化学浸泡液就是专门去毛刺的。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给我们寄需要去毛刺的零件,我们使用化学去毛刺方法加工后给您寄回去,你看一下效果是否满意。

这个方法行·

网友:

做六把倒角刀,分六道工序,每转一个工位倒一个孔,转六个工位就可完成,可实现全自动,但成本很高.

网友:

分六道工序,每转一个工位倒一个,转六个工位就完成了.可实现全自动,且加工时间短,估计每3秒一件,但成本高

网友:

我们公司更简单,
做样品时就用断裂的锯条,磨成勾装,然后伸入去毛刺。

网友:

产品如果较单一或者变动不大  开发台专用设备  几千件一天很轻松的

下为类似设备图片

+ x }7 I3 r( o& ^

网友:

先小孔后大孔的话,大孔内圆为断续切削,粗糙度不好,且内圆同轴度容易受影响,不是一刀活。同时小孔孔口仍会有圆周向毛刺。单位有份资料,是高温去毛刺的,从范例照片上看效果不错,还能提高所有表面的粗糙度。记得资料是个美国设备,可以代工,有兴趣的话我周一去把资料找出来。资料是展会上拿的。

网友(2007-09-07):

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可以试一下用电腐蚀方法加工此孔,就没有去毛刺的担忧

网友:

量大的话,六楼的就费时啰
量小可以
也同意五楼的看法

网友:

是要求去毛刺还是要求倒角?
如果是去毛刺的话可以用震动研磨机,可以把工件整得光滑如镜.
原理和第24楼的一样,只不过是专用机吧了,小几万块钱.

网友:

有专门的这样去毛刺机。用水加上磨料的。日本的我见过。

网友:

弹簧软轴加球形砂轮,高速摩削效率应该很高的,再做一个六分位的半自动工具转动工件,互相配合可以解决的。

网友:

我现在觉得懂英语不怎么好。否则33楼的名字就不会让我特别扭了。

网友:

螺旋振动式去毛刺,市场上有卖的,这样的小零件很合适的,而且生产率很高

网友:

这种件,要么明确接受标准,是否可以接受磨料自动去毛刺。
要么采用自己研发的设备。其实也很好做的,没那么复杂吧,估计一个振动整列的机器加上一台专门设计的倒角机就可以了。

量大,长期生产最低的成本就是专用机器

网友:

简单啊  你做个大钻头啊  专门倒角的~~~

材料用国产的SKD-11  很简单

网友:

我们公司的超声波去毛刺设备比较适合您的要求!

" i; a Q4 n% d

专业成就价值-常州密镭超声波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

孔公差多少?
我以前試過Φ14H7的孔振動研磨,尺寸不會改變。Φ3的沙粒振研20分鐘毛刺就沒了,表面還很光。
我們產品材料是6061的方型材。產品形狀和你這個差不多。

网友:
我觉得,如果工件在钻孔之前在内径和外径上面留余量,钻孔之后再精确车到规定尺寸。

我不建议采用化学抛光来去毛刺,我觉得化学药水既然可以腐蚀毛刺,也可以腐蚀其它部分,这样整个工件都会被腐蚀,导致工件尺寸精度大大降低。

网友:
简单,我这边也有这种件是铝件
,10分内一个人可以搞定3000件,_________振动研磨就可以了哈

网友(2007-11-03):
1.用卧式离心机或振动光饰机去毛刺或抛光
2.钻孔后毛刺大,先用钻头倒角,再用卧式离心机或振动光饰机去毛刺或抛光

网友(2008-10-22):
专业去毛刺的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