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句对孔加工的要求该怎么理解?

楼主(2007-02-28):
holes narrow and conical at top side for countrsunk-head screws M3

holes narrow for countersunk-head screws M3

网友:

分别是:顶面M3沉头螺钉空倒角、倒圆;顶面M3沉头螺钉空倒角之意。

楼主:

不好意思,请问倒圆怎么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