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入电流的频率范围--[请教]

楼主(2007-02-28):
LED显示屏上的一开关电源,其输入端电流频率规格为40-440赫兹,请问440赫兹在何种场合下用到?是接变频器吗?

网友:

这问题我查了下网上,也没有找到详细的解说~~~

敬待高人解答~~~

网友(2008-04-20):

他的 意思是40-440Hz的电源都可以  INPUT 电压是多少呀

网友:

一看你就不是学电的!LED上怎么能用变频器呢??????
如果说是220V的你可以直接接到你家的电源上 因为我国的交流电源是50HZ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