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高速转动时候的共振现象---[请教]

楼主(2007-02-28):
请教:

如何减少机器高速转动时候的共振?共振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 J c

请有案例的人说明:(设备及周边环境、什么条件下产生的震动、任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网友:

机器发生共振不一定发生在高速时,有时发生在低速时。
任何设备都有其固有频率,而且固有频率有很多“阶”刚度越高则固有频率越高。
如果机器的激励频率(如2极电机的频率是3000r/min)与机器的某一阶固有频率相接近,则机器容易发生共振。
例如:砂轮机,在快停下的时候,容易发生共振。
分析共振的方法:通过有限元可以计算机器的固有频率,通过测试技术可以测得机器的固有频率。
解决问题的方法:
1、得知固有频率后,要使激增频率避开固有频率;
2、或改变固有频率(如改变机器刚度)
3、或使机器运行快速通过固有频率区。

网友:

这个问题和重要也很复杂。我听过的一些案例主要集中在发电厂主轴的高速旋转振动和飞机发动机的高速转动上。其分析过程很复杂,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转子动力学,真正的分析涉及的领域比较多,比如模态分析等等。

网友:

赞成二楼说的!频率一致了,就振动了!

网友:

一般企业没有这么先进的检测设备,设计时也不会进行复杂的计算,
当振动时首先想到的是;动平衡、同心度、磨损、挠性(钢性)
当排除这几种可能时,就无处下手了。
1新产品试运行时发生振动.
2设备用了几年之后发生振动.

网友:

2楼说:砂轮机,在快停下的时候,容易发生共振。
曾遇到过,车工磨刀具的落地式砂轮机,用了几年后,快停下的时候发生了共振,机修工修了多次,轴承和轴都换了,还是没修好。现在回想起来,有可能是地脚螺丝松了(松了不明显)而引起的。

振动和摩擦一样,有利用和控制的双重性。
找到了点资料,供参考。
共振是振动的一种特殊状态,当振动机械的扰动激励力的振动频率与设备的固有频率一致时,就会使设备振动得更厉害。

控制振源振动----
采用各种平衡方法来改善机器的平衡性能。必要时甚至可以更换机型,修改或重新设计机械的结构,如重新设计凸轮轮廓线,缩短曲柄行程,减小摆动质量,改变磁通间隙等等以减小振动幅度,或改变机器结构的尺寸,采取局部加强的办法,改变机器结构的固有频率,或从改变机器的转速,采用不同叶数的叶片,改变振动系统的挠动频率,以改变干扰力的频谱结构,防止共振。
改进和提高制造质量,提高加工精度加表面光浩度,提高静、动平衡,精细修整轮齿的啮合表面,提高安装时的对中质量。
改变扰动力的作用方向,增加机组的质量,在机组上装设有动办吸振器。

控制共振----
改变机器结构的固有频率,从改变物体、设备、建筑物等的结构和总的尺寸,或采取加筋、多加支撑点的局部加强法来改变其固有频率。
改变各种动力机械振源的扰动频率,如改变机器的转速或更换机型等办法。
振动源安装在非刚性基础上,管道及传动轴等除须正确安装,还可采用隔离固定。
对于一些薄壳、仪表柜或隔声罩等宜采用粘弹性高阻尼材料。

隔振技术---
采用大型基础(地基),可以尽量减少基础的振动和振动向周围传递。
防振沟,在机械振动基础四周开有一定宽度和深度的时椭,里面充填以松软物质,隔离振动的传递。对高频隔振效果好,对低频振动效果较差。
采用隔振元件,在振动设备下方安装隔振器。

网友:

大家说的对,记得在高中时老师讲过,共振就是两种物体发生了共鸣.改变的方法就是消除共鸣,改变两者的固有频率,使之不一样.
外行说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网友:

避免共振的方法,最直接的就是加重或者缩短距离,看起来有些矛盾,哈哈

网友:

赞,二楼的,准确,简洁。。。。

网友(2007-04-23):

原因有很多,建议楼主可以看一下机械振动学,主要要从方法上来减轻

网友:

6楼的解说比较详尽,谢谢各位!

网友:

通过改变重量,或者改变结构来改变固有频率,具体的可以看一下机械振动学。

网友:

2楼说的对
其实就是个临界转速的问题,及在临界转速引起震动
你要做的就是让工作转速必开临界转速:
1\改变转速
2\改变刚度或质量
工作转速不一定要低于临界转速,你只要能快速通过这一转速就行
3\机器运行快速通过固有频率区(一般低速时的震动,原因就是正在通过一阶
临界转速,象砂轮机快停时.
要计算的话:
可以先算以下轴工作试的挠度
避开临界角速度就可以了.公式就不写了
请指正以下

网友(2007-06-26):

通常情况下,改变电机的转速或者改变运动件的运动速度就可以了,就是避开产生共振的那个速度就可以了,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现在好象有一种材料有两种频率的.

网友(2007-08-22):

支持6楼的大侠!!

网友:

二楼说的言简意赅啊,支持一下

网友:

赞成6楼的说法。

网友(2010-11-26):
不怎么明白呀?但说的还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