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有三个量柱的量规用来检验---[请教]

楼主(2007-02-28):
请教高人! 工件的一个平面有三个孔,不在同一直线上,孔的大小不一,都有公差,三孔之间的孔距都有公差,,想设计有三个量柱的量规用来检验,使合格的工件的三个孔都能通过量规,不合格的过滤掉,求如何确定三个量柱的直径的公差和相互的孔距公差,保证合格的工件都能通过.

网友:

我理解没错的话,你要做的是一个位置度量规,具体设计原理社区里量规这方面的资料就有介绍。
位置度量规就可以用来检验你所说的三个孔是否满足同时装配要求。
我有个功能量规标准,不过现在没在手边。回头传给你看看吧。

网友A:

功能量规标准

网友:

谢谢3楼的。
不过标准就是标准,还是有设计的例子为好,说细一点的,还有就是包含实体则等,如何计算柱子尺寸大小及相关位置度的确定。

网友:

楼上大侠,量具标准对你提到的问题都有详细的解释呀,仔细阅读并结合相关的机械设计知识就完全可以自行设计完成的
对于最大实体原则,在国标公差原则里有全面的介绍,你也可以看一看的。
你也可以与我联系:ajuson@126.com让我们一起探讨有关量具设计的问题。

网友(2007-04-13):

谢谢三楼,我也存先

网友:

还不如做个检具来检查更加方便些

网友:

谢谢,正想设计一同轴度量规,苦与没资料

网友:

谢谢!正好下个星期要设计6个孔位置的检具.

网友(2013-01-05):
t我也看看如何做

网友:
最近在学怎么做检具,正好用得到

网友(2015-07-07):
窝怎么下载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能量规标准

怎么下载啊

网友:
我还差4威望

网友:
2个威望了

网友:
最后一个

网友(2018-07-2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