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铁板焊接成气体储藏室---[请教]

楼主(2007-02-28):
请教:

 用什么焊接设备或工艺能更经济高效的使两块 φ800厚20的铁板,焊接成一个能承受9个压力的气体储藏室,不能漏气.

网友:

两块铁板焊接没有储藏空间,两个封头可以,你必须请有压力容器资质的设计、生产单位来设计、生产。

网友:

可用氩弧焊封底,手工电弧焊盖面;
对于气压来说最好用射线探伤焊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