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r13的热处理问题?---[请教]

楼主(2007-02-28):
1Cr13做的大约指头大小的锥阀芯,想通过表面淬火使其锥面硬度达到HRC50-55,可以实现吗?

网友:

1Cr13达不到如此高的硬度,它最高硬度只有380-415HBS(表面淬火)
3Cr13,4Cr13最高硬度HRC48-53(表面淬火)
建议用9Cr18,淬火+回火,HRC55-59

楼主:

它为何达不到?是因为含碳量比较低吗?

网友:

对。

楼主:

9Cr18这种材料我从没听说过,可能买不到。能否推荐其他的常用的可以处理到HRC50以上的材料?另380-415HBS相当于HRC多少?

网友A:

1Cr13达不到如此高的硬度,它最高硬度只有380-415HBS(表面淬火)
HBS是什么硬度啊?求教!

网友:

SKD11 可以达到。

网友:

如果就是硬度问题的话就可以选用SKD11,这个材料还可以,HRC可以达到55 -60

网友:

回5楼
锥阀芯--要求硬度高耐磨,防锈耐腐蚀。
你设想用不锈钢,故推荐9Cr18。
也可用铬轴承钢(在大气、油中耐蚀),例GCr6,GCr15,硬度HRC62-66。
想达到淬火后HRC50以上的材料,有弹簧钢,轴承钢,工具钢,模具钢。

380-415HBS相当于41-44HRC

静力硬度试验--洛氏硬度
HRA--测量范围60-85--硬质合金、碳化物、表面淬火钢、硬化薄钢板等。
HRB--测量范围25-100--铜合金、退火钢、铝合金、可锻铸铁等。
HRC--测量范围20-67--淬火钢、冷硬铸铁、珠光体可锻铸铁、钛合金等。--最常见常用。

布氏硬度主要用于铸铁、非铁基金属以及经退火、正火和调质处理的钢件。
静力硬度试验--布氏硬度(HBS或HBW),淬火钢球作压头测得硬度值用符号HBS表示,现取消了HBS而使用HBW
锤击式布氏硬度(HB)--最常见常用。

网友(2007-04-11):

我想把原来用的3Gr13改为9Gr18可是处理不好,会裂

网友:

回10楼
轴承钢淬火裂纹
1组织过热,淬火温度过高或在淬火温度上限保温时间过长。
2冷却太快,油温低,淬火油中含水量超过0.25%
3应力集中,如圆锥内套油沟呈尖角,车加工套圈表面留有粗内深的刀痕。
4表面脱碳。
5返修中间未经退火。
6淬火后未及时回火。

网友:

1Cr18Ni9Ti行吗,这个好像是不透钢

网友(2012-08-24):
引用 网友A:
1Cr13达不到如此高的硬度,它最高硬度只有380-415HBS(表面淬火)
HBS是什么硬度啊?求教!

布氏硬度中的一种

网友:
刚刚发了一个贴,才发现你这里也有个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