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计划

楼主(2007-03-01):
最近手头可做的事情:

1、弯管工装:里面的受力分析有点困难。设计时可能根本不做分析,但事后要写论文的话还是得做。

2、E型泵下体铣工装改进

3、E型泵下体车工装改进:想改芯轴为弹簧夹,液压做动力,这样可以提高精度,减轻工人劳动强度。

4、E型泵下体车工序同轴度检具,现在还没思路,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同轴度检具资料可供参考。

社区里有人有弹簧夹、液压夹具、同轴度检具相关资料及制做经验的请指教!谢谢

楼主:

上午找资料发现的,一直以来对齿轮测量一直不是很清楚,收集了,呵呵http://bbs.cmiw.cn/forums/117956/ShowPost.aspx
步骤:
1、目测画出草图,并标出尺寸;
2、数齿数z;
3、测量实际齿顶圆直径da'
偶数齿时:直接测出d顶(见下图a所示。)
奇数齿时:da'= d+2e(齿轮孔径+齿顶到孔壁的径向尺寸,见下图b所示。)
4、确定模数
按齿顶圆直径计算公式,初步计算m'=da'/(z+2),查表选取与m'最接近的标准模数。
5、计算轮齿各部分尺寸
根据标准模数和齿数,按公式计算出d,da,df,根据草图标注尺寸。
6、测量齿轮其它各部分尺寸。
7、绘制齿轮工作图。
http://bbs.cmiw.cn/forums/5fd87441-12b3-4a4d-8ddd-30b6fc931945/PostAttachment.aspx

网友:

孤酒 友好!

4、E型泵下体车工序同轴度检具,现在还没思路,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同轴度检具资料可供参考。

//*************************************

画个草图上来并做详细说明,看是否能帮你想个办法。

syw 070302---01.45

楼主:

先谢谢开门前辈
图纸如下:

网友:

孤酒 友好!

图纸看明白了。有个问题要问一下:
1?:这个工件用三脚卡盘车床进行车削,能做到自动中心定位,为什么会出现不同轴的问题?
2?:如果以一面端口为基准的话,另一端口最大允许偏移多少?
3?:检测时,以哪个面为基准?
4?: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方法?

syw  070305---18.03

楼主:

开门造车前辈好:

( f! l; l0 u R8 \6 T' r

1、这一工件有三处需要车削:两处内径,一处外圆,因此有一处必需掉头车,二次装夹出现了不同轴问题。

2、以法兰面端口内圆为基准,另一端口内圆同轴度应在0.08mm以内,外圆与法兰面内圆同轴度应在0.08mm以内

3、检测时我想以法兰端内圆为基准

% h3 A4 P J5 }6 P3 }

4、之前没有检测,后出问题欲设计检具

- V/ c/ E' p x& E) ~

另付个人设计简图,两种都是用芯轴与法兰面内孔配合,放上工件后在侧面打百分表测同轴度

不知前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孤酒 友好!

你的方法:两种都是用芯轴与法兰面内孔配合,放上工件后在侧面打百分表测同轴度

我的方法:两种都是用芯轴与法兰面内孔配合,但我要让这个芯轴以其圆心为中心,
使之旋转起来。放上工件后在侧面放上一探针,探针外接放大+振荡音响电路,并将
探针调到临界点上,这样就可用听的办法进行检测。

syw  070306---22.19

网友:

我们是用专门定做的设备加工的

楼主:

开门造车前辈好:

我也考虑过用涨胎夹紧工件再同时旋转测量,但考虑涨胎芯轴的垂直度首先要保证。如果能旋转的话我想应该加至少两个轴承,这两个轴承的同轴度也要保证。我不需要用声音测量,只要能保证测出0.08mm的同轴度就行,呵呵
我现在想再问下前辈,芯轴旋转的话垂直度好保证么?都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谢谢

网友:

孤酒 友好!

我们的一个产品上为保证两个轴承的同轴度,采用的方法是:先将两个轴承座的毛培料焊在一个底板上,然后一次性装卡,再加工两个轴承的安装面。

syw  070308---21.19

楼主(2007-08-09):

同轴度测量工装最终设计如下:

0 u' d- e/ z/ Q E0 R

使用时需要将底平面的一端架起,使量具整体倾斜一定角度,达到以工件自重使其向一侧倾斜靠紧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