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10减速箱的轴1上所用轴承

楼主(2007-03-01):
我处有一个110减速箱,轴1上共有3个轴承,两端的轴承外套是固定在箱体上的,中间一个却没有固定,请问这是设计问题还是制造错误?

设计问题的话是出于什么考虑而设计?

网友:

没见过110减速器,不知道其具体结构,无法判断!最好传张近照。

网友:

猜猜看
中间一个轴承外套上需要时装一个齿轮

网友(2008-06-25):
是不是浮动端?就是防止轴的热胀冷缩?

高手解释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