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心机与走刀机的区别---[求助]

楼主(2007-03-01):
常听厂里师傅对自动车床分别称为“走心机”、“走刀机”。想学习一下这两种机器的区别分别是什么?机器的应用分别是哪些?具体都可以加工什么工件?所加工工件的精度能达到什么精度。

各位前辈能给些指点吗?

感谢!

楼主:

现了解,走心机为主轴移动进行加工工件;走刀机为1、2号刀架进行移动加工工件。相对而言,走心机加工精度较走刀机高,加工工件的复杂度也相对高些。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区别吗?

网友(2008-02-04):
区别大到海里去了,走心机器可以加工锥度不超过0.01的几毫米*一百多毫米的零件,走刀机没办法搞的,就算走刀机跟进一个精密中心扶架,也只能模仿,达不到走心车的精度要求

网友(2008-11-27):
对对。非常对,
2种机器各有千秋啊

网友:
走心机与走刀机,2种形式各有千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