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强度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01):
请教:

     图面要求螺钉强度需要达到6.8级,转换成具体单位(如Kg等)应该是多少?我怎么一直查不到螺钉强度等级的对照表。

谢谢!

楼主:

谢谢!

网友:

在机械设计设计手册联接与紧固里,国标号GB/T3098.1-2000

网友:

给你一个非常好的螺钉强度设计软件。基本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