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改装---[请教]

楼主(2007-03-01):
数控6136车床,想把手动三爪卡盘改成气动弹簧夹头,要用什么型号的气缸和电磁阀,请改装过的高手指教.

网友:

是要改成如铣床那样的气动夹刀吗,如果是的话,建议直接买成品,然后自己根据配合尺寸改造。台湾有几家生产。

网友:

我们在数控6136车床上用过电动三爪卡盘,这样就不需要气源了.

楼主:

昨天问了问电动卡盘3000多,舍不得,我自已做的弹簧夹头快装好了,一共花了不到800元.

网友:

请问楼主弹簧夹头怎么做的,能说的具体点吗?我想了解一下,小弟先谢了。

楼主:

5楼有兴趣?说不太明白,你想改的话我有空给拍点照片,一看就知道了.我的改装已完成,现在能干活了

网友:

6楼朋友 拍点照片 让我们见识一下 谢谢! 3楼朋友也拍点照片让我们看看谢谢 。

楼主:

最近有点忙,过几天有时间一定拍照片让大家指点.

网友:

气动弹簧夹头

网友:

电动三爪卡盘

网友:

请问改成弹簧夹头对加工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2007-04-03):

实现小直径棒料自动装夹,自动给料

楼主:

还算可以,正在改进中

楼主:

液压先锋,你用的电动卡盘多少钱?

网友:

电动卡盘2000多

楼主:

我花2000多买了一个,还算好用.

网友(2009-06-26):
电动卡盘在那可以卖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