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2B价格和水刀切割费---[请教]

楼主(2007-03-01):
请问各位同行有知道10,12,16,20,30,40,50mm的304/2B价格和水刀切割费分别是多少?谢谢! 我问了常州一家的报价是37.05元/kg(零割) 10mm切割费为25元/m, 12mm切割费为30元/m, 16mm切割费为50元/m, 20mm切割费为60元/m, 30mm切割费为90元/m, 40mm切割费为180元/m, 50mm切割费为300元/m, 大家帮看看是不是太贵啊,好像比线切割还贵。

网友:

水切割的价格肯定比线切割要贵,如果你量大的话可以和他谈价格的,他应该可以考虑降点的.你也可以考虑在南京切割,这边做加工的人还是挺多的,你把具体要求和量告诉我,我可以帮你推荐一个比较合适的加工点.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为什么水割精度没线切割高价格却比线切割贵呢?如果是这样我想我还是考虑用别的方法加工吧!

网友(2011-08-22):
水切割的加工成本要比线切割贵,精度没有线切割高,和线切割相比,水刀主要更适合要求切割效率高,切割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另外,水切割的成本要比线切割高得多,所以收费肯定比线切割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