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程序有点问题---[求助]

楼主(2007-03-01):
N104G92X0Y0Z60S600M3
N106G90G01G42X156.368Y-52.668D10F300
N110G1Z0F100
N114G2X55.591Y-155.353R165.F763.6
N116X16.366Y-138.793R30.
N118X16.284Y-138.591R10.
N120G3X0.Y-127.5R17.5
N122G2X0.Y127.5R127.5
N124X127.5Y0.R127.5
N126G3X138.616Y-16.294R17.5
N128G2X138.859Y-16.393R10.
N130X156.537Y-52.114R30.
N132X156.368Y-52.668R10.
N134G1Z60.F15.
N142G0G40X0.Y0.
N144M02

我自己做了一个仿真软件在测试上面代码时老有错误,麻烦那位给测试一下。还有如果有问题是什么问题给说明一下.在程序中D10表示刀具半径10mm。

楼主:

下面是加工轨迹

网友:

G41加到你的G1前面.

楼主:

前后不影响的 只是在圆弧补偿后轨迹错误 可能是圆弧太小在半径补偿的时候发生过切所至,现在我只是怀疑还没有找到问题所在。我想那位有数控加工模拟软件给仿真一下看看轨迹是什么样,我好有个对比。

网友:

刀具补偿后指令不能直接跟z向指令,G41后两条指令指明刀具补偿方向,如果跟了Z向指令后系统无法判定刀具补偿方向,这个指令可能在模拟系统里面可用,但是无法应用到实际使用中

网友:

应该是个型腔的程序,检查一下D10是否和真实刀具一致,就是调用的刀具.再不行,就要看看刀补是如何调用的.

网友:

我 是 干车床的    , 是 不  是 走刀补的 时候X Y 都 先让出 一 点   大于 10MM呀 。。

网友:

我说一句
我是做数控铣的
按我机床的代码
D10在那地方是不可用的
D是刀具补偿寄存的地方   要与G41/G42在同时同一单节里用才行
看下第二节换成两节变成这样行不行
G42D10
N106G90G01X156.368Y-52.668F300

网友:

你把开头两句改为如下试一下:
N104G90G01X0Y0Z60S600M3
N105 T01D01
N106G01G42X156.368Y-52.668F300

网友(2007-04-11):

程序好像确实有问题,程序格式没有错.D10可以那样加,只要你不在连续两段Z轴移动的程序块中加刀补都是可以加上的,用你的点位,我在作图软件上画了一下发现有点问题:首先加刀补的规则是,要求加刀补的角度是个钝角(直角也可以)在锐角的时候是加不上的(如果一定要这样就只有用刀心轨迹偏移一个刀半径来编程,也就是不带刀补),你的直线和圆弧连接的时候N106-N114中的拐角会产生过切.N116-N118连续走两段圆弧几乎在同一点走R10的圆弧这段圆弧的距离太小几乎没有意义,再说你的刀具半径也是R10在某些机床中是不允许的,某些机床在走圆弧插补的时候只允许刀具半径小于圆弧半径哪怕只是小1道都可以就是不能等于,后面的没有看了,但是就光这两条你的程序就走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