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步进电机,正设计一台包装机---[请教]

楼主(2007-03-01):
<>本人刚入行,对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的概念很模糊,想请教高手指点:
<>本人正设计一台包装机要有到丝杆传动,要用到步进电机带动,而丝杆转速要在25转/秒,不知可否用步进电机,也不清楚有没有1500转/分的步进电机,功率3KW,不知合不合适。
<>请教!

网友:

用伺服电机,带丝杠啊楼主!

网友A:

功率3KW,用步进电机比较难达到,用伺服电机可以。他们一般是按输出扭矩做为主参数的,具体可以看电机的输出特性曲线。

网友:

使用步进电机和丝杠的机构,我觉得可能不妥,步进电机很难达到你要求得响应速度,同时要在极短的时间停住,冲击力是相当大的,另外丝杠的转速也显快了些。建议你考虑换一个机构可能会更简单可靠些。

网友B:

有带减速机的步进电机,功率3KW有些大了,如成本允许可考虑伺服电机

网友:

楼主啊!步进点饥你要1500转/分那么高啊。这么高的转速你叫它咋个停吗!你还是先看看步进电机工作原理在选型吧!

网友(2013-05-05):
伺服电机可选

网友(2013-06-30):
25转可急用步进,步进一般大力矩在400R很稳定 转速最高也就600R

网友:
进来学习各位高见

网友(2013-09-06):
丝杠转速太高了,建议换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3KW,用步进电机比较难达到,用伺服电机可以。他们一般是按输出扭矩做为主参数的,具体可以看电机的输出 ...

那种便宜一点

网友(2013-10-22):
同样的功率,一般步进电机比伺服电机便宜点,但你的使用条件步进电机不易满足要求,现在伺服电机比步进电机也贵不了多少了。综合成本应该是用伺服电机可能更便宜些。

网友:
其实现在伺服也不是太贵的

网友(2013-12-19):
只能用伺服电机啦,步进很难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还是用伺服电动机吧  你的转速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带减速机的步进电机,功率3KW有些大了,如成本允许可考虑伺服电机

1.看到几位说丝杆较速大了,是否可以告知滚珠丝杆一般允许转速多少?也有看到3000r/min转速伺服直接带动丝杆的。
2,步进是否可以通过大小同步带轮或齿轮增速,扭矩不够可选用大功率步进电机,这种方案可能成本比伺服高了,但单纯从设计角度考虑可是可行?

网友:
步进电机不讲功率。步进电机一般的驱动器带的转速上不了1500,在300rpm左右运行较为合适,转速再往上扭矩掉得很厉害,丝杠的导程选小些,转速就不会要求那么高了。电机选型有个很重要的指标的扭矩,这个要配合起来选了。可选适合的伺服或步进电机。

网友:
一般步进电机转速每分钟不会超过1000转,建议楼主选用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