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漏油都可能引起液压系统什么故障?---[紧急求助]

楼主(2007-03-01):
我们公司的kw铸造线的主机的一根液压管在焊缝处漏油,结果引起高压压力降低慢,时间长,请问液压管漏油都能引起什么故障。

谢谢,急盼回音。

网友:

压力降低,流量减小,吸入空气。
把这根油管拆下来,磨焊接坡口,焊接。
对你所说的设备因漏油会引起什么故障不清楚。

网友:

液压管路漏油因为它的不同位置其影响不一样,但是漏油是必须要即使处理的.

网友:

1、油污染;
2、系统稳定性降低;
3、保压回路液压管漏油将无法保压

既然是液压管漏油就应检查原因:(请检查解决)
1、焊接质量;
2、系统压力异常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