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石棉橡胶板的相关资料

楼主(2007-03-01):
哪位网友有石棉橡胶板的相关资料吗,做气动元件产品的密封用的的平垫,红色、蓝色、绿色的石棉橡胶板哪种产品的质量好一点,冲出来的平垫的边的毛刺小一点?谢谢指教!

网友:

做密封垫的纸型类
1石棉纸;材质比较软,受压时易变形,所以密封性比较好,但不耐油,易折断,材质本身比较厚。
2黄纸板;材质比较软,但不耐油。
3青壳纸(电机线圈上用的那种);纸张比较薄,耐油,
4红钢纸(电焊工面罩上用的那种);纸张厚度规格多,硬度高,耐油。
建议用红钢纸,可冲剪。

楼主:

谢谢2楼的兄弟,这个产品我是按照样品做的,样品是用石棉橡胶板的,不能更改他的材质,所以只能用石棉橡胶板,不知道2楼的兄弟有没有石棉橡胶板的详细资料呢?有的话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橡胶石棉板是保温或隔热用的吧?不知道你说的用来密封的橡胶石棉垫怎么用的,

网友:

石棉橡胶板的详细资料查;机械设计手册第三版第一卷

网友:

石棉橡胶板因是含石棉的制品,会引起生产使用者肺部及呼吸系统疾病,在欧美和日本已被禁用,建议你更换更高性能的无石棉垫片材质,可看一下美国戈尔,日本华尔卡,霓佳斯等产品。
如非要用:不同颜色其耐温和耐压不同,红色为一般石棉垫片,t:350°C,p:4MPa;
绿色t:300°C, 耐航空燃料油,石油基润滑油及冷气系统的石棉橡胶板;浅兰,t:250°C,p:2.5MPa,炼油设备与管法兰用密封垫片;

网友:

谢谢6楼
初中生(不要大谦虚)即有大学生的水平,了不得,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