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球型铰刀吗?

楼主(2007-03-01):
我在加工一产品时,产品的里面有一个孔底部是球型的,加工后直径为8MM,在装配时在里面放入直径为8MM的钢球,起到密封作用。想请教各位网友,如何来加工这个产品底部的球型孔,用什么刀具和设备来加工呢?或者说是否有球型铰刀呢?产品的材料为铸铝104。谢谢指教!

网友:

试一下加工中心有种头部是球形的铣刀。
钢球一般与斜面线接触密封,楼主所说的面接触效果不好,原理就不说了。

网友:

我记得这种孔是用电火花加工的。

楼主:

谢谢2楼的网友的意见,这个产品中钢球也是与斜面线接触密封的,因为底部还有一个直径为4.6的通孔的。

网友:

用R4的球头铣刀加工就行了

网友:

球头铣,用加工中心加工,应该能达到楼主的要求的。

楼主:

谢谢德民和野狼网友的帮助,用球头铣刀来加工看效果怎么样。谢谢!

网友(2010-08-12):
有球形的铣刀,可以用吗。。。。。。。。。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球头铣刀加工效果还不错 也是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