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除油处理---[紧急求助]

楼主(2007-03-01):
厂里生产波形螺纹钢,工艺是无缝钢管冷滚,可是再冷滚过程中,有油的接触,在产品表面一层油膜,请问各位大侠,怎么才能清除这层油膜啊,工序是什么,用什么溶液啊,我都急死了,求各位帮忙。急急急!!

网友:

处理方法很多,看你的需要了.我这里有物理方法的

网友:

烘烤后喷砂处理。如果用化学方法需要知道油膜的成分。

楼主:

先谢谢两位师傅。所用的油就是普通机油,发蓝前的工序。想能有较为简单的清洗把油污去掉啊,烘烤也想到过,可就是现在设备不齐全,加上感觉成本提高太多,

网友:

建议喷砂处理,但如果单为了除油膜似乎应该选用硬度在5以下的磨料,我手头有产品可以快速高效的去油膜就是担心你的成本担负问题.

网友(2007-06-20):

酸性除油剂解决起来比较快速,常温高效!

网友(2007-07-23):

如果你用酸性除油,那他下一道发蓝工序将受影响,建议采用喷砂.

网友:

火碱烧,然后用清水冲洗!

网友(2007-09-07):

用清洗剂清洗后烘干

网友:

我公司都是用四氯化碳来脱油脂

网友:

用弱碱溶液清洗,比如肥皂水 等 最好

网友:

除油的方法有碱性溶液除油、乳化剂除油、溶剂除油及超声波除油等。纯粹的强碱液只能皂化除掉植物油脂而不能除掉矿物油。矿物油用溶剂或OP乳化剂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