蠕动泵设计,输送的液体为强酸---[求助]

楼主(2007-03-02):
现在我需要设计一个蠕动泵,输送的液体为强酸(98%浓硫酸),泵体外形尺寸不能太大,以圆形为例,外径为Φ69~Φ80,最好以电机驱动偏心轮形式的结构,不知道有没有那位高手做过这样的蠕动泵,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可是存在几个问题,怎么想也没办法解决,有空的话我会把我设计的图发上来。

真诚求助!!!!

楼主:

这是我现在搞的泵。

网友:

楼主,同一个问题请不要重复发帖。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能帮我解答吗??

网友:

1.不知你为何要设计。2.你没给任何参数,至少流量。3.存在的问题你不能说说是什么吗?

楼主:

为的当然是输送液体,主要输送的是浓硫酸,其他要求都没什么。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转轮停止在进水口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再启动,液体就没办法输送,原因是进水口附近的软管被压扁了,没办法恢复。

网友:

暮寒 网友好!

如果想办法让电机停转时,让蠕动泵中的偏心轮处于图示中的位置,是否就能解决你所说的:
“进水口附近的软管被压扁了”的问题?

syw  070305---18.11

网友:

楼主好!
您尝试使用带钢丝圈的胶管,因为我们在浓酸碱的的输送中,经常使用的胶管。

楼主:

老马同志你好!
    带钢丝圈的胶管市场上能买到吗?

网友(2011-08-01):
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有谁有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
用胶管这有机材料会不会被碳化啊?

网友A:
老马老师说的胶管是塑料管,内部有螺旋状钢丝,内部是指管壁里面,并不是橡胶管,不会与强酸强碱发生反应,并且是透明的。
这种管子直径2厘米到10厘米左右的直径规格,在普通的五金店就很常见。

网友:
带钢丝圈的应该叫高压胶管了吧

网友(2011-10-31):
引用 网友A:
老马老师说的胶管是塑料管,内部有螺旋状钢丝,内部是指管壁里面,并不是橡胶管,不会与强酸强碱发生反应, ...

这种不能用于蠕动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的当然是输送液体,主要输送的是浓硫酸,其他要求都没什么。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转轮停止在进水口相当长一 ...

1、蠕动泵有专门的厂家生产,各种型号都有,不需要自己再去设计了。
2、有专门用于传输浓硫酸的蠕动泵用管,具体型号可咨询蠕动泵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