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控管螺纹车床生产厂家

楼主(2007-03-02):
我们单位要购数控管螺纹车床,但是联系了好几家都没有生产,请熟悉的大虾,提供几家厂家吧,越多越好,谢谢了,急!马上要招标了

网友:

沈阳机床集团、宝鸡机床厂、大连机床厂、济南一机床厂

网友:

楼主我好象知道你是哪儿的

楼主:

酒泉的,新手上路。请各位以后多指教

网友:

石油行业管螺纹车床沈阳一机床、济南一机床厂都出过,但规格不知是否适合你

网友(2007-04-17):

目前而言,专用的管螺纹车床国内的沈阳的是用的最多的,大部分的石油行业用管螺纹车床都是沈阳的

另外宁夏的长城机床厂也生产专用的。

楼主要注意的们产品的规格再选择合适的车床。

现在加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管体旋转,刀具不转。另外中是刀具旋转,管体不转。
沈阳的这两种都有生产。SUC系列的。

不过国外的在加工管螺纹时,好象大多都是管体旋转的。美国PMC公司的有刀具旋转的车床。

进口的贵的要死,价格基本是国产的10+倍上,建议不用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