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装夹这些丝杠?---[请教]

楼主(2007-03-02):
  有一批成品丝杠有长有短,经客户要求需要,用CA6140通用车床进行轴端加工,我不知道该如何装夹丝杠,用什么夹具,如何保护螺纹不受破坏,又该如何使丝杠直线度尽可能不受影响?

  各位老大救我,虽然加工不用我亲自上手,但我很想知道!!!

网友:

可否加工一个圆形胎具,内螺纹和丝杠一致。胎具切个槽,三爪一夹就夹紧了

网友:

做一个圆形套,边上开一道口。来加工丝杆。如果是长丝杆、在主轴另一面、装上;圆孔尼龙材料来保护丝杆不和主轴魔术磨擦。

网友:

按丝杆车一丝母割成两块。

网友:

做丝母切开也可以,还有就是用软材(如:铜等)作成套切一小口,在三爪上就搞定;

网友:

如果大小.螺距一样的话,可以参照三楼的说法,

网友:

3楼最实用,圆形套长度不要少于2个螺距

网友: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的,车制一上弹性开口套,要车削的外端,用顶尖顶住,主轴转速不要太高就成了!

网友:

我们都是先加工做丝母,和5楼一样

网友:

刚好我们单位就是加工四杠的,车头这边用软抓(三抓上面焊黄铜),中间还得来个中心架,中心架的三个顶头用尼龙或者聚甲醛棒代替!车尾用顶尖,这样就不会破坏丝杠的表面了!

网友:

十楼说的办法好。

网友(2012-06-19):
车床丝杠螺母副应如何进行调整?
   车床的中滑板丝杠螺母副,它由前螺母和后螺母两部分组成,分别由螺钉和紧固在中滑板的底部,中间由楔块隔开。当由于磨损使丝杠与螺母牙侧之间的间隙过大时,可将前螺母上的紧固螺钉拧松,,拧紧螺钉,把楔块向上拉,依靠斜楔作用将螺母向左边推移,减小了丝杠螺母牙侧之间的间隙。
    调整后,要求中滑板丝杠手柄摇动灵活,正反转时的空行程在1/20转以内。调整好后,应把螺钉拧紧

网友:
做一个丝母就可以了

网友:
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