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要经过淬火处理,其公差能否达到此图纸要求?

楼主(2007-03-02):
模具要经过淬火处理,能否达到此图纸要求?

网友:

材料怎么用A3?本来淬火件就容易变形再渗碳变形就更大了

楼主:

也这是不能达到要求了
那么有什么解决办法嘛
比如说扩大尺寸的公差范围或另外选材?

楼主:

因为放在模具栏里很多天没有得到答案,所以换下位置。请版主不要给我删了哈。谢了

网友:

1,A3钢渗碳淬火?A3钢能渗碳淬火,但效果不怎好,20CrMnV是典型渗碳钢。  2,渗碳后一般还要再金加工。  3,渗碳淬火温度高,既内应力大。  4,到热处理专栏去看一下<钢的渗碳和渗氮 5,建议38CrMnAl渗氮,锯,车,调质,车,铣,磨,渗氮,(磨),线切割。  6,20CrMnV;锯,车,正火(或调质),车,渗碳淬火,磨,线切割。

楼主:

1、20CrMnV,38CrMnAl
     这两种材料的成本会不会太高了
2、A3钢便宜,还有就是如果用A3的话,能达到的最高精度是好多?
3、有没有便宜又能达到要求的其它材料?

网友:

那么就用20#钢
锯,车,正火,车,渗碳淬火,磨,线切割。割开后内孔有弹开趋势。
要求高;渗碳淬火后及时进行冷处理,磨后长时间低温时效处理。
尺寸精度磨床保证。渗碳淬火表面硬度查机械设计手册第三版第一卷

楼主:

我们需要的模具周期不能太长了,最多一周,或再多两天

网友(2007-04-04):

不知楼主有没有问题解决,请告知。既然是模具我认为可以淬火后再加工。

网友:

加工这个零件我认为不难,首先你的精度不是很高
1、先加工一个整园桶,所有尺寸均留0.3mm加工余量
2、渗碳用液体渗碳,淬火用盐浴淬火。
3、上外园磨磨床磨内锥孔以及外园,平面磨床磨平面。外园尺寸到188.20,其余尺寸都到尺寸。
4、用线切割将加工零件中间切开,就能出来两件零件。(线切割线径为0.18mm,一般切口会在0.2mm)

网友:

你这个零件最薄的地方有8.5mm,厚度足够,而且零件很对称,没有尖角处,零件不会变形与裂纹现象。

网友:

切开后圆周一般都会有一点打开,变形,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A3渗碳淬火?换20钢吧!
回7楼
要求不是很高的话,那么线切割后就可以了。
要求高的话线切割后上工装再加工内孔。

楼主:

回4,5楼:
   淬火后加工,表面的硬度层不是被破坏了吗?(如果用A3、45等材料,渗碳层厚度才1mm)
回6楼:
   会有一点变形的,已经验证过了。
回8楼:
   因为考虑到成本,所以原材料是用的45#圆钢。

网友:

原材料A3应更换为20#或45#钢,先外圆内孔车加工(放磨削余量),然后铣扁势(放磨量),进行渗碳处理,而后磨端面、扁势、内孔到尺寸,最后线切割至图纸尺寸就ok!

楼主:

回10楼:
   磨的话渗碳层厚度会减少的,影响寿命。

网友:

谁的设计?A3材料是不能热处理使用的!
A3规格只保证材料的力学性能不保证材料的组织成分!
热处理的基本要求就是材料的组份,你这样是找不到规律的。
材料组成变,热处理的效果,变形都回变。每次都不会相同的。

网友(2009-09-15):
留下加工余量在加工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