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载保护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2007-03-02):
用热继电器对电动机进行过载保护,想问这个过载是个什么概念?

6 f7 T' T2 ? }

是指电动机拖动的负载过大还是流过电动机的电流过大?还是其他

网友:

这是教科书问题,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热继电器的直接作用是过电流保护,也可说过载保护,因过载会导致电流的增大。

网友:

    热继电器是利用电流的热效应工作的。热继电器不能做短路保护。

楼主:

负载过大,怎么会导致电流增大?

网友:

P=UIcosφ
式中: P-有功功率
     U-电压
      I-电流
      cosφ-功率因数
因电源压是固定的,功率因数(由负载性质决定)也基本不变。电动机的负载增大所消耗的功率也增大,电流必然增大。个人见解。

网友(2007-05-18):

用于过载保护的热继电器基本要求就是要有反时限的保护特性,就是指过载程度越重,允许过载时间越短;反之,允许过载时间越长,动作延时随着过载程度的增加而减少。为取得反时限保护特性,煤矿在井下一般常用的是以双金属片为主体构成的热继电器。我在煤矿工作,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2007-08-01):

主要是用于保护电机,防止其长时间工作在过电流工况,其判断主要是通过电机电流流过过傤保护继电器后对应的一个热累积来进行的

网友(2007-10-16):
当作用在电机上的实际电流大于设定电流一定时间后,热继电器中的双金属片会应热变形过大,使内部接点断开,以达到保护电机的目的.

网友:
土办法

短路保护简单来说就是保险丝,只要有短路现象,过大的电流会使保险直接熔断,打个比方,额定电流2A,短路时候有3A的电流,保险断了,
  但是有时候电机短时间过载是允许或者必要的,但是时间不能太长,于是有了过载保护,当他过载时间较长时才会断,接着上面的例子就是少量过载使电流上升到2.1A,短时间没事,但是2.1A持续了一分钟或者更长时候,说明设备有问题了,这时候热继电器断开了。这就是过载保护了吧
   有不正确请高手指正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就像人长时间工作就会受不了
继电器也一样哇
当载荷大了就会受不了
发热什么的
这时保险丝就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人长时间工作就会受不了
继电器也一样哇
当载荷大了就会受不了
发热什么的
这时保险丝就断了

哈哈帖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