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伺服阀的伺服放大器怎么选?

楼主(2007-03-02):
偶是新手,没用过液压伺服阀,不知道伺服放大器应该怎么选??

我的伺服伺服阀是609所的FF106,输入电流应该在10mA左右。

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合适的,有经验的大侠推荐一下,哪些厂商的比较好??

网友:

做伺服阀厂家的都由自己对应的放大器产品,可打电话咨询。一般控制功能不是很复杂情况下选择国产的就行

网友(2007-04-05):

我也想知道了,也不明白

网友(2007-08-13):

最好是选用同一厂家的产品,609所也出伺服放大器的,你可以咨询一下他们。

网友(2010-11-18):
最好是选用同一厂家的产品,609所也出伺服放大器的,你可以咨询一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