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轴类零件的加工---[请教]

楼主(2007-03-02):
公司要求加工一个轴类零件(长40MM,D=2mm),材料必须是不锈钢的,而且有台阶,必须得用车床,光洁度至少要达到0.1,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方法能达到这种要求啊~~~小弟先谢过了哈!!

网友(2007-05-20):

必须有无心磨

网友:

车床光洁度至少要达到0.1,这几乎不可能吧

网友:

把刀磨好就可以了

网友:

"长40MM,D=2mm"谁能在车床上装夹?
或应该是D=20mm?
"必须得用车床,光洁度至少要达到0.1"恐怕只有抛光试试

网友:

看来我们都是同一种困难呀,虽然没有你加工的零件长,但也不短,长27MM,D=2至3.15,是有台阶的,要求用数控车床,

网友:

其他的不敢说,但是加工这个零件太简单了,此件应该属于精密微型轴类,一般是393、304材料也有3GR13材料。我有加工7年的经验,日产7万只以上。如果小批量,用简单的仪表车床,大批量用自动仪表车床,稍微改装后就可加工。用数控好象大材小用,而且效率低。我用此方法最长加工过145乘3毫米的。工差2丝以内!加工用YG8N车刀,合金导套,也就是跟刀牌楼!以前我帖子里提过加工方法,可以查阅借鉴。

网友(2007-06-27):

用仿效车床做折中轴很快,精度也高,一次可以车好几个轴.我以前在转轴厂里做过,用那个速度最快精度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