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输纸系统,正在做个项目---[求助]

楼主(2007-03-02):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一个输纸系统,觉得自己设计这个系统有点困难.特别是将纸一张一张的从纸摞中分离开而不产生粘张.我就想到了印刷中的输纸机.我不知道我理解的输纸机的概念是不是对的.可以将纸一张张地从一摞中连续分开.并供给.

   如果是对的,我想问一下.我所需要输送的纸规格是545X787,纸跟报纸差不多薄,质地比报纸稍柔软.我需要的输送速度是1500张/小时.对于这种情况应该选用哪种输纸机.价格大概为多少.或者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案.

( j2 a$ o ]

   谢谢.

网友:

印刷厂一直在使用这种设备,名字叫“输纸平台”,速度大约每分钟可以输纸5000张左右。你从网上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你现在的项目和我前些日子看到的贴纸机的前端输送部分很相似!
建议查看一下贴纸机方面的资料~~~

楼主:

谢谢各位.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

如果采用印刷机上的输纸机构(飞达)完全能够一般可达到10000张每小时,如果要求不高也可以自己设计参照小胶印的飞达。
以下是生产商网址http://ningboty.myqy.cn
或者输入飞达从网上搜搜。。

网友:

楼主的要求不高,25张/分种的速度,有没有必要搞得像印刷机的哪样?再说纸的尺寸也不是很大。是否可以考虑用吸盘吸持,用来分张,然后做一带下吸风的皮带输送机。皮带的输送机的驱动可以与后段相联,以达到同步的要求 。(我曾贴过相关的图片,楼主找一下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印刷机和输纸机.所以对你们所说的有些结构在头脑中没有一点印象.

其实我的输纸要求并不快1500张/小时.我现在的问题在 分张 上.我想问一下在这种速度下,有什么好的简易的分张方法.因为我看了印刷机的分张方法做起来比较复杂.而且还难得调试.况且我并不需要那么高的速度.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找印刷机的输纸机厂家搞吧,稳定.少走湾路.  你可以去印刷厂看看,  你的要求不高,应该容易解决.

网友(2013-04-28):
我们是做轮转机自动给纸机的,大家多交流

网友(2013-08-19):
有学习的吗,发来看看。隔行如隔山啊

网友:
隔行如隔山 完全不知所云。

网友(2017-12-28):
我也想知道,主要怎么压痕呀大家一起搞群一起交流一下,13739080896我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