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的左偏刀能否换成右偏刀使用?---[请教]

楼主(2007-03-02):
请教:

6 F. c9 i; [ U v

我们购买了几台斜床身的数控机床,前置式刀架。结果买的车刀都是左偏的车刀,厂家说也可以将前刀面向下装刀,反向加工零件。这样做好不好,我是不是应该全换成右偏刀?

谢谢!

网友:
Re: 左偏的车刀是否要换成右偏刀?---[请教]

同一个问题请楼主不要重复发帖,谢谢合作!

网友:

这样的车床挺怪的,不知道床身怎么个斜法;

不过只要您车床上的刀架具有足够的反向夹持力,且调整好中心入刀点,感觉上也可以干活.

但是,不是所有的刀具都可以这样做,另外,排屑和冷却也会添点麻烦.

网友:

知道机床坐标和满足工件加工工艺前提下就可以选择

网友:

数控车床正反加工都可以,刀面向下反儿容易排屑,只是对刀不太方便,放心加工.

网友(2010-12-22):
请教:

 f
我们购买了几台斜床身的数控机床,前置式刀架。结果买的车刀都是左偏的车刀,厂家说也可以将前刀面向下装刀,反向加工零件。这样做好不好,我是不是应该全换成右偏刀?

 K
谢谢!

网友:
数控车床正反加工都可以,刀面向下反儿容易排屑,只是对刀不太方便,放心加工.

网友:
能 ~~~~~~~~~~~~~~···但是要在程序里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斜床身后置刀架,全机能床完全可以这样做的,我厂的全机能床都可以这样装刀。

网友:
用 左偏刀也可以,如果是正向装刀的话   车床转速要反转  这样才易于切削       建议你换成右偏刀要方便点